在嘉立创做的24小时快板,做验证通过后,可以返单大批吗?胶片啥的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2020-10-25):
我们要投几个24小时快板,要焊接验证通过后要做大批几百套、是返单还是重新下?需要无铅工艺

网友A:
返单最靠谱,重新下单理论上也没问题,只要你文件没改动过

网友B:
返单靠谱,返单不用重新做工程资料,一重新做工程资料则就有可能出问题,至于菲林,像线路不用出菲林基本上用LDi,阻焊用菲林也会重新出而不用上次打样菲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返单最靠谱,重新下单理论上也没问题,只要你文件没改动过

就算你文件没改动过,理论上都可能出问题,这观点一定要确定过来,打样重要的意义不仅是确定功能,而是确定了生产工程制作资料及如果复杂板子确认了工艺流程

网友C:
返单可以把SMT的分割孔去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单可以把SMT的分割孔去掉吗?

从返单来说确实去不掉,返单原则上是不动任何资料,如果你确实要去掉可以下载Cam资料然后在Cam操作就删这两个点,如不会可以购买第三方服务,这样比重新下资料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返单可以把SMT的分割孔去掉吗?

后面可以考虑一下返单提供这种定点服务,如去固定孔,修改日期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可以考虑一下返单提供这种定点服务,如去固定孔,修改日期等

很有必要。这个去掉并不难啊,处理文件时再加一个层,把这个孔独立出来,批量的时候客户选择要或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有必要。这个去掉并不难啊,处理文件时再加一个层,把这个孔独立出来,批量的时候客户选择要或不要。 ...

有一些人要改日期,有一些人要改版本号,还有其它的一些需求,只能做一个通用服务,在便利性及安全性取个中间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人要改日期,有一些人要改版本号,还有其它的一些需求,只能做一个通用服务,在便利性及安全性取个 ...

孔主要是经常打在板角和螺丝固定孔旁边。而且那个孔还挺大的。影响美观也影响机械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很有必要。这个去掉并不难啊,处理文件时再加一个层,把这个孔独立出来,批量的时候客户选择要或不要。 ...

再简单的人工处理,都可能带来出错,就失去返单的意义了。

返单是使用上次已经核实过的工程文件,自己制作,所以理论上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单靠谱,返单不用重新做工程资料,一重新做工程资料则就有可能出问题,至于菲林,像线路不用出菲林基本上 ...

24小时不影响后面大批的质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简单的人工处理,都可能带来出错,就失去返单的意义了。

返单是使用上次已经核实过的工程文件,自己制 ...

那个孔实际上是一张拼板图上加的孔,为了后期的SMT分板、定位、本身不应该单独在每个板的文件上。
我的建议就是这个层单独出来,我们自己删除也是可以的。
因为批量时真的不喜欢看到2个很大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