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版Apple Pencil平替品维修

楼主(2020-10-25):
之前买了一支200元的Apple Pencil代替品用在iPad 2018上,除了没有压感之外都很好用.可以写小字,部分App中支持倾斜划的时候笔迹变粗.
不小心摔到地上以后就无法使用了.故障现象为:
充电时红色LED亮;轻触底部可以开机,但在iPad上写字没有任何反应.
拆解后发现笔尖PCBA供电线被拉断.补焊后一切正常.
拆解要点:笔尖的两截全部旋下来,触控部分风枪加热后拔下来,就可以从底部分解出底部的PCBA,电池,笔尖PCBA.
顺便测试一些参数如下,供参考.
触控部分PCBA:
SOT-23-5的锂电池充电IC.
触摸控制IC
PMOS用于控制笔尖部分的供电
笔尖部分PCBA:
MCU及晶振,用于产生两路480kHz的PWM信号
SOT-23的DC-DC,用于产生正负22V高压
两个全桥驱动器(SC-70的双三极管构成)),负载为笔尖的金属部分.
笔尖:内部为正22V,中间为GND,外部为负22V.正端露出的部分将影响实际的写字效果.

工作原理猜测: 480kHz的PWM波被iPad接收并转为笔迹.负22V用于提高抗干扰.

参考图片如下:

楼主:
用示波器放在笔尖部分感应到的波形如下:

网友:
applepencil其实是苹果不想给wacom上供然后自己搞的了套。微软的surface也是自己搞的一套。。事实上wacom所有笔都是通用的,不信你拿个ibm的笔放note上。

网友A:
请问楼主买的apple pencial有没有网店?想着弄个体验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买的apple pencial有没有网店?想着弄个体验玩玩

iqs的。搜一下就有了。带倾斜感应的是最新的,支持防误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iqs的。搜一下就有了。带倾斜感应的是最新的,支持防误触。

多谢,已下单iqs的三代pencial,体验下效果。

网友:
不错啊,刚在考虑搞只电容笔给IPAD用就看到楼主的拆解了,涨知识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已下单iqs的三代pencial,体验下效果。

买的这个吗?送千元软件是啥子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这个吗?送千元软件是啥子意思?

要买带倾斜感应的。商家叫“倾斜压感”,其实不是。
这东西其实就是抄罗技的那个蜡笔。
送软件就是给你一个ID和密码,在App store登陆后下载已经下过的付费App。
画画推荐用Procreate,
播放器推荐用nPlayer,
笔记类如果是需要云存储建议自己买。
画画类可以考虑用免费的SketchBook,业余足够用,但Procreate更好用。只是需要付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买带倾斜感应的。商家叫“倾斜压感”,其实不是。
这东西其实就是抄罗技的那个蜡笔。
送软件就是给你一 ...

嗯,明白了,谢谢。炸一看还真以为是正版这么好呢,原来还是那种换ID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