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路由器支持设置域名白名单呢,抖音太坑了:(

楼主(2020-10-25):
大家有用过这种路由器么
想把优酷,抖音,某宝和黄易都禁了,某人看优酷看了一集又一集,怎么就看不完呢

哪种路由器支持设置域名白名单呢,设置后只允许上白名单网站
有这样的路由器么

网友A:
这这个需求是黑名单,路由器基本都能实现。   搞白名单会很麻烦,你的很多APP就会用不了

网友:
设置路由器就直接用手机流量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这个需求是黑名单,路由器基本都能实现。   搞白名单会很麻烦,你的很多APP就会用不了 ...

要的是白名单,禁了优酷,还有别的站,禁不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这个需求是黑名单,路由器基本都能实现。   搞白名单会很麻烦,你的很多APP就会用不了 ...

真的实现不了。。你所谓的黑名单只能ip。对域名的屏蔽超出了iso 7层协议的范畴,饶了路由器吧。。只有http代理模式能屏蔽指定域名。

网友C:
磊科企业级路由NR235

网友:
关键字AdGuard,搭个dns,做个过滤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磊科企业级路由NR235

可以对特定IP设置域名白名单,其他IP不受限制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真的实现不了。。你所谓的黑名单只能ip。对域名的屏蔽超出了iso 7层协议的范畴,饶了路由器吧。。只有htt ...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随便搞个能刷机的,刷FQ固件。正规怎么实现我不知道,但是带有FQ功能,可以利用FQ策略,只有xxx等网站直连,其他走xx代理。代理并不能真连通,这样就达到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随便搞个能刷机的,刷FQ固件。正规怎么实现我不知道,但是带有FQ功能,可以利用FQ策略 ...

可以对特定IP设置域名白名单,其他IP不受限制么?
你这个针对域名走代理,是针对所有IP,不能对特定IP设置域名白名单?

网友E:
搞个软路由,装个爱快,协议拦截,可以拦截不给看视频和玩游戏,还能指定IP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个软路由,装个爱快,协议拦截,可以拦截不给看视频和玩游戏,还能指定IP ...

支持针对特定IP,设置域名白名单?

网友:
营业厅流量包欢迎你。

网友:
lz,堵不如疏~设置访客网络给他,限流让视频卡卡卡卡卡卡卡~~

网友:
有什么路由器可以设置关键字?
比如游戏直播之类:“屌德斯解说” “小熙解说”

网友:
软路由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支持针对特定IP,设置域名白名单?

你可以装个爱快试试,我都是群晖里面虚拟爱快和lede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装个爱快试试,我都是群晖里面虚拟爱快和lede在用。

你是不是在蜗牛星际上跑黑裙

网友:
限制不住,亲测无效,问题不在网络上

网友:
不用wifi用数据流量你就限制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在蜗牛星际上跑黑裙

是啊,前几天搞了个3865U跑esxi+爱快+lede+黑裙,太热了,还是用回蜗牛渣渣跑黑裙,顺便跑了个虚拟机爱快+lede,跑了好久没啥事。

网友:
亲 建议你换个女朋友
开个玩笑

网友:
我觉得如果没有黑裙,就单独软路由的话直接爱快+虚拟lede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手机,App直接用ip访问服务器,你过滤域名也没用。直接block掉设备吧。

网友:
没有用的,你这行为和骂腾讯没区别。

网友F:
我也是这么干的,当初买了一个二手的TPLINK  起到点效果,把一些网站可以禁掉,最近翻出老的TPLINK 发现也可以禁
我很喜欢上网,一些视频网,一些游戏网,想了很多办法,哈哈。上网太耽误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么干的,当初买了一个二手的TPLINK  起到点效果,把一些网站可以禁掉,最近翻出老的TPLINK 发现也 ...

真的可以对特定IP设域名白名单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装个爱快试试,我都是群晖里面虚拟爱快和lede在用。

问下,这个可以定时开启吗?现在娃放学太早,自觉性又不够,放学就看动画片。只希望我们下班了,小孩也完成作业了,适当放松下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下,这个可以定时开启吗?现在娃放学太早,自觉性又不够,放学就看动画片。只希望我们下班了,小孩也完 ...

肯定可以,还可以指定娃的手机ip。

网友H:
Redmi AC2100,儿童上网模式,指定设备,指定时段,指定访问范围,居家训娃大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Redmi AC2100,儿童上网模式,指定设备,指定时段,指定访问范围,居家训娃大杀器 ...

访问范围可以是域名白名单么?
还是IP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实现不了。。你所谓的黑名单只能ip。对域名的屏蔽超出了iso 7层协议的范畴,饶了路由器吧。。只有htt ...

企业路由器行为管理,经常升级库。

网友:
有可以拦截部分网站的固件,openwrt固件,应用过滤,搜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访问范围可以是域名白名单么?
还是IP段?

都是域名,没试过IP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是域名,没试过IP

要求同时实现下面两种需求,你说的这个路由器满足要求么?

可以一部分IP,默认可以访问所有域名,但是可配置域名黑名单;
另一部分IP,默认访问不了所有域名,但是可以配置域名白名单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要求同时实现下面两种需求,你说的这个路由器满足要求么?

可以一部分IP,默认可以访问所有域名,但是可 ...

AC2100是可以的,指定具体设备,针对MAC,不针对IP,IP会变得,再对这个设备进行限制,时段、网址。不同的设备可以有不同的策略。
其实搞那么复杂干嘛,最简单的做法,弄两个无线路由器,一个让受限制的人使用,不管黑名单白名单都可以,另外一个什么名单也没有,但是受限制的人不能接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AC2100是可以的,指定具体设备,针对MAC,不针对IP,IP会变得,再对这个设备进行限制,时段、网址。不同 ...

你在用AC2100么?
可否个截图上来瞧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在用AC2100么?
可否个截图上来瞧瞧

现在得路由器使用WEB方式只能配置一些最基本的功能了,主要都是使用手机APP配置,简单截几张手机APP界面
从菜单进入儿童上网保护,添加设备,然后就可以针对这台设备设定时间,黑名单或者白名单。可以添加多台设备,
每台设备都不一样的控制策略。

最简单的去京东自营撸一个试用,不好用就退货,或者8折坛里边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得路由器使用WEB方式只能配置一些最基本的功能了,主要都是使用手机APP配置,简单截几张手机APP界面

儿童保护模式里面,可以对域名白名单做精确定义么?如www.baidu.com
儿童保护模式里面,可以对域名白名单做模糊匹配么?如baidu

只能把受限的设备都加入儿童保护模式,这些设备的白名单是完全一样的,不能这些设备每个设一个不相同的白名单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儿童保护模式里面,可以对域名白名单做精确定义么?如www.baidu.com
儿童保护模式里面,可以对域名白名单 ...

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独立白名单,黑白名单是域名的最大精确匹配。不可能就给你匹配baidu,域名的概念是什么,baidu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域名,至少需要baidu.com,
这样百度旗下的所有以这个域名提供服务的资源都不可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白名单,白名单是域名的精确匹配。

白名单域名不支持模糊匹配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白名单域名不支持模糊匹配么?

技术手段永远是辅助,前提是规则和责任,监督。我手里这个AC2100实际根本没有打开任何限制功能。我只是买来给小孩演示了它强大的控制能力,
然后小孩就主动和我达成了全面控制上网的协议,还主动让我抽查监督,如果出问题再路由器上封他。他的手机和平板都是苹果,很容易控制他的使用时间。
做为交换,我提供给他一台CENTOS系统的16核服务器,用来搭建私服,NAS上给他开了定时备份游戏数据区。
所以这个路由器真的和核武器一样,神奇的起到了威慑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手段永远是辅助,前提是规则和责任,监督。我手里这个AC2100实际根本没有打开任何限制功能。我只是买 ...

大佬,是什么游戏的私服呢?
我也想玩

网友:
没啥用的,放弃吧,就算没有宽带,也能看视频。

网友I:
华硕AC-RT66U有白名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佬,是什么游戏的私服呢?
我也想玩

Minecraft微软非开源二进制release版,运行在LINUX下的,国内的官方代理是网易。

楼主:
引用 网友H:
Minecraft微软非开源二进制release版,运行在LINUX下的,国内的官方代理是网易。 ...

Minecraft是那个电子积木吧
Minecraft有windows客户端么?如果私服,我想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华硕AC-RT66U有白名单

你这个算黑名单吧,除了被过滤的,其他都可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算黑名单吧,除了被过滤的,其他都可以上

黑白可以选择啊

楼主:
可以对几个设备使用各自不同的白名单,同时对另一些设备实行黑名单么?
你这个路由,看界面,是实现不了上面需求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手段永远是辅助,前提是规则和责任,监督。我手里这个AC2100实际根本没有打开任何限制功能。我只是买 ...

CENTOS系统的16核服务器,这机器租用一年是不是要花上万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得路由器使用WEB方式只能配置一些最基本的功能了,主要都是使用手机APP配置,简单截几张手机APP界面

这些细致的只能通过手机搞,不能通过网页设置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CENTOS系统的16核服务器,这机器租用一年是不是要花上万了啊

在IDC按照机柜和总带宽付年租金的,机柜里只要塞得下,不再另外掏钱。项目上的沙箱机,完成部署后就空闲出来了,于是拿出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IDC按照机柜和总带宽付年租金的,机柜里只要塞得下,不再另外掏钱。项目上的沙箱机,完成部署后就空闲 ...

大佬,机柜里面是不是装刀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每个设备都有自己的独立白名单,黑白名单是域名的最大精确匹配。不可能就给你匹配baidu,域名的概念是什 ...

白名单baidu.com,是否匹配baidu.com的子域名x1.baidu.com,x2.baidu.com,a.b.baidu.com?

网友H:
二级域名配置完成后,所有它下面的三级或者更深的子域名都能匹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级域名配置完成后,所有它下面的三级或者更深的子域名都能匹配上

儿童模式只能在手机设置,不能通过网页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级域名配置完成后,所有它下面的三级或者更深的子域名都能匹配上

白名单只能在手机输入,这个太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名单只能在手机输入,这个太坑了

你怎么没明白呢,第一这个是小米的产品,他们自称天生带互联网基因,不把功能做到手机上,移动起来,他们的基因不允许。
第二,配置个路由器可以远程,不需要电脑,不需要在同一个局域网,这不是很酷的事情吗,有什么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