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成本蓝牙

楼主(2020-10-25):
只传输少量数据

网友A:
有多大需求量. kk级别?

如果只是几十k,选择能对你做最好支持的.
优先上市,赚的钱,远比芯片省的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大需求量. kk级别?

如果只是几十k,选择能对你做最好支持的.

对,是针对量大市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针对量大市场

兄弟,给您指一条明路,再便宜的蓝牙芯片如果内置蓝牙RF硬件,都不便宜
那您是不是想到一个办法,软件模拟?
对滴,市面上几毛钱的蓝牙遥控器就是这种
用2.4G单片机做的“假蓝牙”
只有有2.4G单片机做的“蓝牙”,才是最便宜的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都可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大概多少钱?

网友:
盛芯微的价格很不错 可惜没法和2.4G的2401通信 不然我上个项目就用了

网友D:
传输少量数据,可以搞那种只广播的模拟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输少量数据,可以搞那种只广播的模拟前端。

可以提供具体型号吗,我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给您指一条明路,再便宜的蓝牙芯片如果内置蓝牙RF硬件,都不便宜
那您是不是想到一个办法,软件模 ...

谢谢大佬,具体有什么型号可用,可以连接手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具体有什么型号可用,可以连接手机的

基本可以编程的2.4G单片机都行,不过工作量很大,最好找现成的方案公司,我木有介绍

网友:
还有楼上介绍的模拟前端也是可以的,不过要自己加单片机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钱?

已私信给你。

网友:
目标价格在多少,我用过百瑞互联的蓝牙芯片,串口的控制 5块多。

网友E:
DA14531,如果不要求国产的话,这款在价格和性能上都很优秀!!!

楼主:
同事找了一颗2元左右的, PHY6252 TSSOP16

网友:
杰理的便宜,支持二次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发一下资料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事找了一颗2元左右的, PHY6252 TSSOP16

传点资料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提供具体型号吗,我去了解一下

巨微,MG127,估计就1块多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价钱和资料私信下,正在找ble

网友C:
先上传芯片规格和开发板原理图。

SYD8810 BLE QFN32 规格书

SYD8810 mini EVK Schematic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价钱和资料私信下,正在找ble

已私信给你,请查收。

楼主:
       手上也只这点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已私信给你,请查收。

价格和联系方式 也请么信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价格和联系方式 也请么信一下,谢谢

已私信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巨微,MG127,估计就1块多钱。

你好,有资料吗,先观摩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SYD8810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H:
SYD8810大概什么价格

大伙对价格比较感兴趣哈,这里给个参加价格吧,4块左右,有在做或计划项目的,免费提供验证板

网友:
原来国产ble还有这么多选项,MARK一下

网友:
mark 低成本蓝牙芯片

网友I:
有没有单芯片带所有RF,直接透传功能的,便宜,国内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单芯片带所有RF,直接透传功能的,便宜,国内使用

认识一代理,SO8封装,1.7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认识一代理,SO8封装,1.7元左右

什么大神芯片

楼主:
具体型号还不清楚,代理拿杰理芯片二次开发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14531,如果不要求国产的话,这款在价格和性能上都很优秀!!!

接项目吗?

网友:
接不了,这芯片一直没时间测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我们现在用的nrf52832,也想换一种方案,私信一下联系了解一下呗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大伙对价格比较感兴趣哈,这里给个参加价格吧,4块左右,有在做或计划项目的,免费提供验证板 ...

有便宜的蓝牙音箱的方案不?

网友:
蓝牙mesh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现在用的nrf52832,也想换一种方案,私信一下联系了解一下呗

已私信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便宜的蓝牙音箱的方案不?

蓝牙音箱的话,杰里应该是独占这块市场的,因为价格无敌,一个蓝牙音箱整机才卖25块左右。
高端的蓝牙音频播放器的话,一般用高通的方案,比如CSR8675。

网友C:
你们在mesh的方案吗?去年各家蓝牙厂商争相推出支持mesh的芯片,
国内mesh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泰凌的,今年好像不怎么火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mesh网络中除了低功耗(Low-Power)节点其它节点都要保持广播状态,
功耗较高,适合用在灯具联网控制,毕竟这种应用不用考虑功耗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你们在mesh的方案吗?去年各家蓝牙厂商争相推出支持mesh的芯片,
国内mesh做得比较好的应该是泰凌的,今 ...

感谢指导,您知道哪里可以搞一些开发板来试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感谢指导,您知道哪里可以搞一些开发板来试试吗?

其实在某宝搜BLE mesh就有相应的模块,比如有些模块用TLSR8253,有些模块用TLSR8269芯片,安信可,泽耀,亿百特都有模块和开发板,对比一下芯片手册,看看哪个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在某宝搜BLE mesh就有相应的模块,比如有些模块用TLSR8253,有些模块用TLSR8269芯片,安信可,泽耀, ...

好好,谢谢

网友M(2021-01-05):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同求, 低成本蓝牙芯片

网友N:
有没支持HID蓝牙键盘+蓝牙串口透传,并且支持信号强度检测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同求, 低成本蓝牙芯片

SYD8810,具体已私信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没支持HID蓝牙键盘+蓝牙串口透传,并且支持信号强度检测的方案??

同求这种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有没支持HID蓝牙键盘+蓝牙串口透传,并且支持信号强度检测的方案??

盛芯微的有透传,HID键盘,获取rssi例程

不过获取rssi的值跟nRF52832不大一样,52382显示的是负值,比如-46dBm,
而盛芯微的底层库现在显示的是参考值,范围是0~255,数值与距离成反比。
下面是距离很近的rssi值,

下图是距离两三米的rssi值

提供一种参考吧

网友:
看一下51楼的芯片功能是否适合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盛芯微的有透传,HID键盘,获取rssi例程

不过获取rssi的值跟nRF52832不大一样,52382显示的是负值,比如 ...

求方案技术资料、价格资料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求方案技术资料、价格资料等

资料和价格已私信给你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先上传芯片规格和开发板原理图。

SYD8810 BLE QFN32 规格书

SYD8810 不能自己写bootloader 任意跳转,这个原厂说是内部固定了的。 我们现在用的其他的,和ST的一样, 可以任意写boot及app.

网友C:
引用 网友O:
SYD8810 不能自己写bootloader 任意跳转,这个原厂说是内部固定了的。 我们现在用的其他的,和ST的一样, ...

原厂没有完全挖掘M0内核的能力,他们的目标市场偏向于穿戴类的应用,比如手环和手表,因为量比较大,有些客户每个月KK级的用量,芯片带OTA升级功能,APP端可以升级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厂没有完全挖掘M0内核的能力,他们的目标市场偏向于穿戴类的应用,比如手环和手表,因为量比较大,有些 ...

是的。 我们是自己有一套系统,要接入后台用我们自己的协议去ota的, 所以用不了8810/8811/8821。只能寻求其他了。最重要一点, syd的文档写的真的是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上传芯片规格和开发板原理图。

SYD8810 BLE QFN32 规格书

开发板怎么买?

网友:
我签名的网站链接有传送门。

网友:
确实够便宜,不错,估计都不容易驾驭

网友P(2021-04-27):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你好, 我正在寻找BLE一主多从方案,SYD8810可以做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P:
你好, 我正在寻找BLE一主多从方案,SYD8810可以做到吗?

SYD8811/SYD8810只能做从机,适合用手机连接和控制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D8811/SYD8810只能做从机,适合用手机连接和控制的场合

好的,我再找找,谢谢!

网友Q(2021-08-06):
引用 网友C:
SYD8811/SYD8810只能做从机,适合用手机连接和控制的场合

syd8811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Q:
syd8811什么价格?

先把现阶段的供货情况跟你说一下,货有点缺,单价有所上调,具体的价格已经私信给你

网友L(2021-11-29):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需要的BLE芯片,我来推荐一个型号,盛芯微的SYD8810,需要开发板、样片、SDK和技术支持的话,我这边 ...

你好,我这里想了解一下syd8810的开发流程,可以用keil下载和调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这里想了解一下syd8810的开发流程,可以用keil下载和调试吗?

就是用keil开发环境,用j link 调试下载,批量生产有专门的离线烧录器

网友:
这么多方案,都这么便宜,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