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让rsync走SSL加密通道

楼主(2020-10-25):
我看rsync是没有SSL加密的。我折腾了haproxy把服务端基本搞定,现在客户端用rsync-ssl不行。。。
有没有大神有方便的解决方案?谢谢!

楼主:
发现一个工具:stunnel,明天试一试

网友A:
rsync 後面的路徑跟 ssh 協議即可。
linux 的軟件都是和積木一樣,隨便組合搭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ync 後面的路徑跟 ssh 協議即可。
linux 的軟件都是和積木一樣,隨便組合搭配使用。 ...

但我是windows上用的~

网友A:
windows 也可以安裝 ssh 啊

另外,一般我会安裝一個 windows 版本 git,就可以用它自帶的 bash 終端了,體驗更接近 linux。

你的新發現 stunnel 也是 linux 軟件,做嵌入式需要用 https 的時候,就可以用它把 busybox 的 httpd 服務器代理成 https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也可以安裝 ssh 啊

另外,一般我会安裝一個 windows 版本 git,就可以用它自帶的 bash 終端了。

但是似乎daemon模式不能用ssh?git的bash我试了,并不行,不是完整的bash。我在cygwin里试的也不行。

网友:
用putty,连接到远程服务器ssh端口,同时在putty的ssh配置卡的隧道选项里配置隧道,形如   本地的12345端口等于  远程服务器的  127.0.0.1:3333端口。

这样,在本地连接 127.0.0.1:12345端口,就等于通过通过ssh的加密隧道连接到了远程服务器的3333端口了。
当ssh连接断开后,隧道也会断开。

网友:
putty安装后有几个命令行工具,可以试试
pscp.exe plink.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