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奇怪的干扰信号,能被示波器看到,还会被运放放大

楼主(2020-10-25):
示波器测一根导线,都会有mV的干扰信号。
运放放大别的信号时也会引入这个mV的干扰,被放大50倍。这个噪声的带宽在100KHz以内。

问问大家这个干扰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如何去掉?谢谢大家啦!
会不会这个干扰信号是示波器引入的?如果是的话,我示波器测的运放输出端,按理这个干扰不会被放大50倍才对。所以很奇怪了。

楼主:
已经排除其他用电器的干扰了,换了个单独插座,也是有这个信号。 会不会是有人发射电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排除其他用电器的干扰了,换了个单独插座,也是有这个信号。 会不会是有人发射电台? ...

兄弟,你当手机是吃白饭的啊。

网友:
这些就是屏蔽罩存在的意义。
家里路由器辐射,无线话筒辐射,手机辐射,一旦这些被引入放大器接收端,后面很难处理掉。
像这种发生很频繁的干扰还好,很容易找到被干扰的点,以及干扰源。想象一下,有个辐射源每隔两星期,干扰一次,如何找?又该从哪做屏蔽。

网友:
探头阻抗太高。换个X1档的就好了。
X10 X100档的探头我经常用来定性的看样品EMI,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把导线减短到一半,信号会怎样,或者干脆去掉导线会怎样?

网友:
像GSM信號

网友:
把台灯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