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使用的4-20mA校准设备

楼主(2020-10-26):
我想问一下大家研发过程中4-20mA测试或者校准都是用的什么?

我们会用到:
1. 自己的一些设备搭一个工装 - 缺点是使用麻烦,精度可能无法保证(标准传递说不清楚);
2. 便携的回路校准仪 - 好处是方便,缺点是因为使用电池,无法长时间输出,长期测试。比如 Fluke 772 , Fluke 725.

我看也有使用:
1. 专用的电流源,比如Yokogawa GS200,ITECH  IT-M3200系列。似乎挺不错,有点想买。
2. 自己搭个电路?
3. 刚好手头有个ADI AD5421的开发板,要不改造一个?

网友:
高精度万用表啊。

网友:
如果是要做产品,最好是要买专业的设备,而且要定期校准的

万一设备在现场出问题了,还可以有数据追溯

网友A:
4-20mA信号,本身精度都不会太高吧。用个精密电阻,在用个4位半万用表量电压,够了吧?

网友B:
用电子负载如何?让我想起手头有的IT8511电子负载精度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20mA信号,本身精度都不会太高吧。用个精密电阻,在用个4位半万用表量电压,够了吧? ...

万用表量电流不靠谱---万用表本身ma档会有数欧电阻。

网友D:
我是用“高精度 高稳定 低温漂EE系列金属膜电阻器0.1% 5PPM 1W 250R” 然后并万用表测试的

网友:
测试是自己搞得一个数控信号源,校准就配合台式表。买个专用的电流源不划算,除非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网友E:
自己搭个固定值的精确恒流源,尽量选好东西用,堆料做精度不难的。定期用六位半台表校准,然后发给生产线用就是了。
台表的电流档精度不如电压档,你可以用万分之一的基准电阻加电压档来测你的实物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电流不靠谱---万用表本身ma档会有数欧电阻。

电流档内阻不影响的,合格的恒流源有能力在很大范围内维持输出电流不变。
你实际使用总是要有负载电阻的。那种负载电阻几乎为零的电流输入电路实际并不好用。因为很多烂一点的输出电路,负载为零的精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子负载如何?让我想起手头有的IT8511电子负载精度足够用了

精度可能有点差强人意。毕竟这个相对于4-20mA功率太大了,不过可以用来测试负载变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电流不靠谱---万用表本身ma档会有数欧电阻。

4-20ma本身不害怕这点电阻,但是电阻变化可能是有点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高精度 高稳定 低温漂EE系列金属膜电阻器0.1% 5PPM 1W 250R” 然后并万用表测试的 ...

但是一个稳定性高,噪声小的源如何获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搭个固定值的精确恒流源,尽量选好东西用,堆料做精度不难的。定期用六位半台表校准,然后发给生产线用 ...

电压档加一个略大的电阻精度是比电流档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4-20ma本身不害怕这点电阻,但是电阻变化可能是有点影响

你要的是电流,内阻变化应当完全不影响。不然是你的电流源自己不合格。
你可以故意给电流源串个几百欧的电阻,看电流值是不是能稳定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量电流不靠谱---万用表本身ma档会有数欧电阻。

我说的就是用精密电阻,把电流转成电压,量电压。

网友:
研发的话找个台式万用表就搞定了啊。生产的话测试和校准都用工装吧,信号输出自己做,零精度定期校准。没工装效率很低。

网友:
自己做一个好了,买个好的基准,精度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
电流校准,可以增加个HART通讯

网友:
生产现场 根据变送器精度   选择电阻加福禄克万用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