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数据使用虚拟盘怎么样?

楼主(2020-10-26):
最近玩基于N32926的摄像头,另外一边也是n32926,传数据,数据量太大,华邦有现成的usb host和ram盘程序,我的思路是摄像头数据存成本地ram盘文件,另一个arm通过usb访问。

论坛的大咖们,想问一下这样可行么,不想研究usb。:)裸奔,没有操作系统。

摄像头是可以插入电脑识别为通用的usb摄像头的, 单片机usb host这边不知道能不能识别。

楼主:
这个思路是基于很多arm下载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A:
USB很复杂的,裸奔想搞UVC有点难,建议上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很复杂的,裸奔想搞UVC有点难,建议上linux

谢谢,是看的很辛苦,现在把摄像头搞定了,再看两天,虚拟优盘的搞不懂就算了。

网友B:
ram盘是mass storage之类的吗?如果是,上位机(host)基本读不到更新的数据。

以前的试验,上位机(host)发觉不了设备端(u盘)文件和文件内容的变化[设备端自己的更改引起的变化,上位机对设备端的更改引起的变化, 上位机是能发觉的]。(猜测是文件系统没有刷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am盘是mass storage之类的吗?如果是,上位机(host)基本读不到更新的数据。

以前的试验,上位机(host ...

他的HOST也是MCU,没事的。   不过HOST也是自己的,完全没必要绕圈子搞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HOST也是MCU,没事的。   不过HOST也是自己的,完全没必要绕圈子搞U盘。 ...

对USB是小白,所以用现成的U盘MS程序,上位机写文件,下位机的ram盘我无法找到文件系统,所以直接找到文件的地址,直接读取地址内容。

网友D:
很多年前,也试过这样的方案,但是 存储器 不是直接访问就能访问到底层数据,貌似写入和读出 有缓存的,不是每次都读到底层数据,需要Windows的特殊API 才可以读到实时数据。后来换成 libusb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也试过这样的方案,但是 存储器 不是直接访问就能访问到底层数据,貌似写入和读出 有缓存的,不 ...

我两边都是mcu。

网友:
ST-LINK老版本的就是U盘传输,没看怎么做的,应该是利用U盘驱动做免驱,然后额外整个通道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