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IT版本管理,对新代码文件的跟踪

楼主(2020-10-26):
目前很多项目都是根据厂家提供的工程基础之上修改的

为了记录比起原厂家代码,做了哪些修改,一般都是先把厂家代码增加在git提交,然后再做修改提交

但是如果建立了其他分支,在其他分支建立了新文件,合并过来的时候,怎么做?    先把增加的新文件合并过来,然后把修改合并过来?可是此时新文件已经不是最初的版本了呀?
请论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cherry pick
rebase
再不行手动合上去。

网友:
增加新文件可以直接合并,Git本身不就是这样逻辑,发布分支、开发分支甚至多个开发分支;开发完了rebase或者meger到发布分支;如果某文件同时修改无法直接合并,会产生冲突,手动处理一下就行了
https://learngitbranching.js.org/?demo=&locale=zh_CN
提供一个图形化展示和联系网站

网友:
新手合并前要单独备份代码,否则容易爆粗口和血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