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fpga做过数字CDR吗,xilinx 7系列能否稳定实现8倍过采样?

楼主(2020-10-26):
我想用xilinx 7系列fpga接收1.2Gbps的8b10b码流,用收发器的话成本太高了,所以考虑用逻辑资源+PLL+LVDS IO实现CDR功能
第一次尝试这样做,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前辈,这个想法有希望实现吗?

网友:
千兆光网口?看到有人实现百兆光网口,官方有类似的应用文档,能实现功能应该问题不大,做到稳定可靠还是很有挑战的,主要要解决两边时钟有偏移的各种情况。

网友:
功能没什么问题,LDVS速率没有问题。如果你口数比较少,用芯片内置的serdes比较简单,有相关的IP直接用。

网友:
carry4接出来64级以上,然后插样滤波计算bit眼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