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击穿了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10-26):
已经出货很多了,偶尔有个三到五片坏掉,都是C11短路击穿。怀疑电容质量不行,测量C11两端空载32V,接上背光23V,
现在从客户退回来有4块是这个电容弱击穿现象

网友A:
买到问题电容了,查进货渠道;去靠谱的地方买日系,不会有问题,一换即好

之前被这个电容短路问题害的挺惨。。。。。105及以上,啪啪短路,与耐压无关,因为都是假冒电容,虚标到50V都是假的

如果为了更加可靠,是否可以增大靠谱电容的耐压值?能达到2倍输出耐压,会更加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问题电容了,查进货渠道;去靠谱的地方买日系,不会有问题,一换即好

之前被这个电容短路问题害的挺惨 ...

之前在冒泽买这种电容没有出现过,因为原来的boost芯片没货了,所以换成了现在的芯片。
采购这次买的国巨的,我估计还是电容问题。耐压不够以次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在冒泽买这种电容没有出现过,因为原来的boost芯片没货了,所以换成了现在的芯片。
采购这次买的国 ...

渠道呢?国巨的渠道是在哪里买的?

105容量及以上,我强烈建议日系

网友:
考虑你布板问题,看是否是应力导致,有可能会有板子变形的时候把电容损坏。

网友B:
大容量贴片电容短路,我也碰到过,之前有过一批三丧的10uF/16V/0805/X5R,后来换成其它牌子,台系日系的都可以,就是棒子货不行,搞得返修率很高,郁闷死了,从此远离三丧的器件,不过确实便宜,就是没好货啊,多年前用过三丧的470PF/50V/0805/X7R的,也是遇到过漏电,采购都是某商城。倒是0.1最常用的,从来没出过幺蛾子。

网友C:
实物图弄上来,看下电容品相和颜色对不对

网友D:
以前出现过MLCC电容的问题,也是短路失效,最后排查是布板不好,在生产过程中的应力导致失效。出货后一部分失效,几百个PPM。

网友E:
陶瓷电容除了日系,其他不要考虑。
3年前的板子还在电容随机短路的飘过,接到售后电话就心惊肉跳。用的是韩国三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物图弄上来,看下电容品相和颜色对不对

比正常颜色偏深一点,晚点上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陶瓷电容除了日系,其他不要考虑。
3年前的板子还在电容随机短路的飘过,接到售后电话就心惊肉跳。用的是韩 ...

我只用台系和日系,以及偶尔买到基美的。

国产的风华 还有什么杂牌的 还有三星,一概不碰。

台系的华新科也会慎重,据说有小概率上锡不良。

网友:
MLCC电容层数越多,短路的风险就越大,特别是那些小体积大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台系和日系,以及偶尔买到基美的。

国产的风华 还有什么杂牌的 还有三星,一概不碰。

看来国产电容真不能用了。以后改用日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以前出现过MLCC电容的问题,也是短路失效,最后排查是布板不好,在生产过程中的应力导致失效。出货后一部分 ...

说到应力的,我就想:
1、电脑主板的PCB,插拔电源插头时候,看看那个形变够不够大,电容一样没问题;
2、自己亲身经历,说应力应力,一换日系就好,不在复发,应力就没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台系和日系,以及偶尔买到基美的。

国产的风华 还有什么杂牌的 还有三星,一概不碰。

台系和日系的,你现在用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应力的,我就想:
1、电脑主板的PCB,插拔电源插头时候,看看那个形变够不够大,电容一样没问题;
2 ...

针对这个引力的消除,汽车行业对可靠性要求很高,所以推出了柔性端子的电容,就是为了应对这类失效。
电脑主板的可靠性远比汽车行业的要求低。再说了,主板坏的几率是很大的,一般的寿命都很短。
一般主板拔插这些,你仔细观察好一点的板子都做好了这类失效的规避。还有就是拔插这类产生的引力远不及分板机分板和不正确的螺丝孔设计带来的应力大。最好的分板方式是铣刀分板,可以规避。这些都是实践总结出来的。而不是理论胡猜的。
至于你换成日系就好,这个可能是你买的渠道有问题。并且MLCC电容容量越大越容易受应力失效。这个和是否日系不日系没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台系和日系的,你现在用什么品牌?

村田 TDK 太诱

国巨  禾伸堂

华新科少量

大容量的只用村田。

网友:
这个帖子看下来,真是学到了不少。

网友G: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贴片电容,统一用耐压50V的。

网友:
直接 用两个10uf的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到应力的,我就想:
1、电脑主板的PCB,插拔电源插头时候,看看那个形变够不够大,电容一样没问题;
2 ...

这种电容,就是防止应力断裂的。
村田KRM55QR71J106KH01L

当然,只存在于大个头的,小个头的电容,无需考虑应力断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就是防止应力断裂的。
村田KRM55QR71J106KH01L

是啊,当初发帖说电容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给我的解释就是,一是应力,我就觉得扯;二是说耐压不够,哔了狗,3.3V电源轨,stm32都没事,啥电容耐压不够,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贴片电容,统一用耐压50V的。

我更厉害,确保品牌和渠道情况下,都选那个封装下的那个容量的最高电压。。。。。

那个价格成本,相对于后期的返工费用和时间,压根忽略不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当初发帖说电容有问题的时候,商家给我的解释就是,一是应力,我就觉得扯;二是说耐压不够,哔了狗 ...

烧陶瓷电容的,基本99.9%都是假货贴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就是防止应力断裂的。
村田KRM55QR71J106KH01L

这种电容以前用过,价格要贵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贴片电容短路,我也碰到过,之前有过一批三丧的10uF/16V/0805/X5R,后来换成其它牌子,台系日系的都 ...

你确定买的是正品?而不是贴牌,甚至散料(一大堆不知容量,不知耐压的,给你编一个盘子里)
正品三星用那么多,还没存在什么问题。
便宜?基本是假的,要看行情价格。
你仔细看下编带里的料,大小有偏差,颜色有偏差,料的焊盘也有比较大的偏差,基本是假。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确定买的是正品?而不是贴牌,甚至散料(一大堆不知容量,不知耐压的,给你编一个盘子里)
正品三星用 ...

某商城买的,应该不会有假。

关键损坏的电容,我的感觉是和耐压无关的,因为在5V系统下,也有不少短路的,再不济,也不至于此,就是质量差。

除了三丧,其它牌子的电容,包括风华锅具和日系的,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村田 TDK 太诱

国巨  禾伸堂

太诱的东西好   价格死贵   附加值低的产品  受不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贴片的尽量大体积,电压高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某商城买的,应该不会有假。

关键损坏的电容,我的感觉是和耐压无关的,因为在5V系统下,也有不少短路的 ...

如果电容是开路,就要考虑,贴片的时候,是不是电容有断裂现象,有时肉眼看不出来。断裂原因很多的。
但是击穿短路,感觉和料有关系或者和设计耐压有关系,你可以这样想就好了,加入真的这么不堪,那它早就倒闭做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电容是开路,就要考虑,贴片的时候,是不是电容有断裂现象,有时肉眼看不出来。断裂原因很多的。
但 ...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是我后来换了其它厂家的,包括国产台系日系的各种厂家,相同的规格,至今好多年,用了很多,一直平安无事。即使到了今天,偶尔有返修遇到电容短路的,都是那个时期的板:)

楼主:
已解决,电容为国产不知名品牌电容,现换成进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电容为国产不知名品牌电容,现换成进口电容。

所以说,你要确定你买的是正品
目前有保证的,据我购买记录,华强那边有个值得信任的一家,就只有日科(上市公司),不过经常出现缺货。价格嘛也就正常价格(比淘宝等等那些都要高)

你去赛格华强那边看就知道了,有家超级大的电容电阻供应商(以前是没有的),白盘,要什么贴什么。贵的时候,所有柜台,不管是主营什么产品,柜台上都会摆上几盘电容电阻,你需要什么,直接贴牌给你就好。
电容电阻涨价,其实真正的厂家加价才20% 30%就不得了了,拿来的翻几倍啊,所以最爽的就是国内的商家和山寨厂家。

我一直怀疑,电容电阻涨价的背后,那些山寨厂家才是真正的推手,正常价格扫货正品,高价推出垃圾产品,超高价推出正品。做不到全系列扫货,但是某个型号,比如104,还是可以的。最终会造成其他系列也被动上涨。
最初一波重金,但是很快回本,并超高利润周转

网友:
耐压不够,或者有瑕疵的耐压不够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