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EDA铺铜bug

楼主(2020-10-26):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元件,不同间距的铺铜效果不一样,间距小的反而连不上网络,而且铺之前不能改铺铜间距,只能铺完改,改了就出问题
0.254间距的
0.152间距的

网友A:
目前的热焊生成逻辑+制造优化(去尖角细线)共同影响的。我们专业版会优化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热焊生成逻辑+制造优化(去尖角细线)共同影响的。我们专业版会优化这个。 ...

专业版优化? 言外之意是覆铜连不上也不算是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版优化? 言外之意是覆铜连不上也不算是BUG?

你把他看成是一个已经知道,而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个我认为是BUG,开发人员认为这个是优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版优化? 言外之意是覆铜连不上也不算是BUG?

刁鑽的角落敷銅連不上不算 bug,DRC 能檢查出來就可以。問題是樓主所說的,同樣的器件,覆銅間距改小,反而出現問題,這點不太正常,至少 kicad 肯定不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网友:
从来不信任依靠敷铜的连接。

自己按照最大加工能力的1.5倍走一根线

网友:
DRC能查出来就行,表示确实算bug但不影响使用
GND铺铜前每个引脚都会扇孔的,本来就不靠铺铜链接

网友:
简单的电路,这些能忍,免费不用做封装,板子复杂点的可能还是要用其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