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对板堆叠安装如何防止振动导致的松动?

楼主(2020-10-26):
板对板堆叠设计,用六角铜柱堆叠安装,会有三到四个板,每个板之间用六角铜柱固定。
问题是六角铜柱在振动的情况下会松动,导致板与板之间的电气连接因为松动而断开。
谁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补充:不用pc104结构
首先pc104人工焊接工作量太大,而且堆叠高度太高,接近20mm。我现在设计的是高密度板子,堆叠高度只有5mm左右
六角铜柱用防松螺母可以防止底部松动,但是没有办法做到防止板子与板子间的松动。

网友:
百度搜索军品里面不都是PC104的结构....尤其是加固PC104结构....

网友:
搞螺丝垫和弹簧垫

网友A:
螺柱和螺丝用螺纹胶,绝对可靠。

网友:
第一层用双通铜柱,其他层用单通铜柱,焊盘做大一点,上下的螺钉拧到板子上后再趟锡。这样不行么!

网友:
要解决板子与板子间的松动可以根据螺丝的螺纹直径来确定电路板固定孔的孔径,这样做到紧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柱和螺丝用螺纹胶,绝对可靠。

研究了下,还真是这个方案最经济可靠。本来还考虑定制铜柱,但。。。不现实
谢谢你和3楼
有预处理的螺纹胶,已买。预处理方式不影响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研究了下,还真是这个方案最经济可靠。本来还考虑定制铜柱,但。。。不现实
谢谢你和3楼
有预处理的螺纹 ...

螺丝点胶不影响维修,可以用乐泰222这个力量比较小,而且大多数螺丝胶都可以通过加热来“解锁”,乐泰的资料里都有温度和拆卸扭矩,一般就一百多度。
乐泰222不加热也可以直接拧开,但不会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