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让虚拟机暴露在外网,主机隐藏在虚拟机代理之下?

楼主(2020-10-26):
单位全面安装前身是360的天擎,就一个大木马,没有任何隐私。
想到一个方法:主机安装虚拟机,网卡直通虚拟机,主机用什么方法通过虚拟机的代理使用网络,
这样的话天擎监控端只看到虚拟机一台机器。

如果使用网上说的一种方法,主机安装虚拟机,虚拟机安装天擎欺骗天擎监控端,则会在天擎的监控端看到2台机器,让监控端发现异常。

网友A:
可以啊,有詳細教程,自己搜索編程隨想

网友B:
是公司的电脑吗?公司的电脑干活用,让装什么装什么,不好用直接找IT部门。
自己的电脑如果让装就不带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公司的电脑吗?公司的电脑干活用,让装什么装什么,不好用直接找IT部门。
自己的电脑如果让装就不带过去 ...

单位电脑,玩自己的东西,摸鱼都无所谓,但是我不想赤裸裸地让人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有詳細教程,自己搜索編程隨想

google简介好像很棒,只是我这边网络好像打不开他们的网页

网友:
双网卡,分别开通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位电脑,玩自己的东西,摸鱼都无所谓,但是我不想赤裸裸地让人围观。

自己带个笔记本多好,公司的电脑尽量不动。
虚拟机2个网卡,一个网卡桥接物理网卡,设置实际IP,另一个网卡给物理主机的虚拟网卡提供上网功能,设置好路由或装路由软件就能用了。

网友:
VM用直通网上模式,直接连接物理网络,
主机指定IP等配置,使之 软断网

网友C:
虚拟机弄两块网卡,一块桥接到物理网卡,一块仅主机。  主机上的物理网卡关闭tcpip协议,与虚拟机相连的虚拟网卡将网关指向虚拟机的ip,虚拟机里开启NAT、DNS代理等服务。

网友:
虚拟机直连网络,主机的IP改成不能上网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机弄两块网卡,一块桥接到物理网卡,一块仅主机。  主机上的物理网卡关闭tcpip协议,与虚拟机相连的虚 ...

虚拟机桥接到物理网卡,再关闭物理网卡的tcp/ip对虚拟机联网没有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带个笔记本多好,公司的电脑尽量不动。
虚拟机2个网卡,一个网卡桥接物理网卡,设置实际IP,另一个网 ...

自己带笔记本如果还是插单位网络,天擎监控也是能发现这台笔记本

网友:
两个虚拟网卡,一个桥接物理网卡到虚拟机,再一个从虚拟机桥接到主机。  主机指定路由所有流量走虚拟网卡不走物理网卡。

网友D:
但是,这种局域网管控软件,大多是由网管安装吧,  额,你开虚拟机界面给他安装? 很容易一眼瞄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这种局域网管控软件,大多是由网管安装吧,  额,你开虚拟机界面给他安装? 很容易一眼瞄出来吧。 ...

网管也只是完成任务,只要在他管控界面不异常就无所谓

网友:
具体要怎么配置??

网友E:
我现在就是这样,也是360天擎,需要双网卡.
主机做内网活,上不了也不上外网.
虚拟机才是上网机,平常浏览网页速度其实也可以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2953-1-1.html
3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就是这样,也是360天擎,需要双网卡.
主机做内网活,上不了也不上外网.
虚拟机才是上网机,平常浏览网页 ...

因为听说是天擎可以监控到机器的桌面,如果主机安装天擎,上网用虚拟机,是不是同样可以被天擎看到虚拟机的桌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听说是天擎可以监控到机器的桌面,如果主机安装天擎,上网用虚拟机,是不是同样可以被天擎看到虚拟机 ...

那些能偷偷监控桌面/键盘输入/聊天信息的功能,一般是小监控软件公司才做的吧,大安全管理软件公司一般不会做这样的软件功能,
因为比较大的采购单位也不会采购具有这种功能的软件.因客户公司的高层领导肯定不愿意自己也被监控,而他自己也没这个技术能力做管理员来维护/分发/监控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