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容量的钽电容在电路中怎么使用

楼主(2020-10-26):
今天搜索钽电容偶然间发现这种小容量的,挺好奇的。如果用于滤波,陶瓷电容的效果应该更好。储能的话容量又太小了。

网友:
应该是历史遗留了。早期mlcc是没有多大容量的,0.1uf已经非常大了。

网友A:
效果是不错,就是TM的贵!贵!贵!

网友:
一直没用过这些   也为啥会有这种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是不错,就是TM的贵!贵!贵!

芯片供电输入端口滤波效果这个比陶瓷电容好?

网友:
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这个应该模拟电路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