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三极管的接发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10-26):
求教这个三极管的接发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幅值过大后三极管导通用来限幅?

网友B:
这部分电路可以理解为钳位作用,或既有温漂的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幅值过大后三极管导通用来限幅?

这个是功放电路分前级用的4558,这个是中级电路,后面来有个末级对管和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部分电路可以理解为钳位作用,或既有温漂的稳压管

谢谢大神指导,能具体描述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么,小白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当稳压管用吧,be结反向击穿电压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