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 TestStand - 创建第一个测试序列

楼主(2020-10-26):
002 TestStand - 创建第一个测试序列
1 简介
在生产测试中常用的测试内容是检测测试点电压、电流是否在合格范围内,测试的电平状态是否合格。
为了教程方便,不连接任何硬件,使用LabVIEW编写一些模拟的测试函数,当然用其它平台编写也可以,TestStand支持很多平台。模拟测试函数如下:
  • Read Voltage - 内部是一个随机发生器,输出3~4V电压数值
  • Read InputState - 内部也是一个随机发生器,输出True或False
本节内容是从头编写一个测试序列,其中就2个步骤:检测电压和检测状态。

2 详解
2.1 运行程序>新建序列文件>保存。
新建序列方法有:
  • Ctrl+N
  • 菜单栏 【File > New > Sequenece File】
  • 工具栏

2.2 添加步骤:检测供电电压
检测电压是动作是判断输出值是否在指定的范围内,即Numeric Limit Test。
按下图所示将拖放即可,并修改为容易理解的名称,此处就命名为Power Supply。

设置检测供电电压所调用的函数并配置判断条件:

针对动画中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Modbule窗口中设置了本步骤所用的函数信息。

  • 1处是选择执行检测电压的函数
  • 2处是将Read Voltage输出值连接到内置变量 Step.Result.Numeric。Numeric Limit Test是根据Step.Result.Numeric是否在设定值范围内判断出本步骤结果是否合格
  • 3处勾选则会在报告中记录该变量的值
Limits窗口中设置了判断条件。

  • Comparison是判断条件, GELE(>= <=)表示大于等于Low且小于等于High则合格
  • Low是下限
  • High是上限

2.3 添加步骤:检测IO状态
检测输入状态,输入状态为True时本步骤检测结果为合格。
按下图方式拖放Pass/Fail Test,并修改步骤名称为InputState。

设置检测输入状态所调用的函数:

针对动画中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Module窗口设置了调用的函数。

  • 1处是所调用的函数
  • 2处是将Read InputState输出值连接到内置变量 Step.Result.PassFail。Numeric Pass/Fail Test是根据Step.Result.PassFail值判断出本步骤结果是否合格
至此,编写完毕。

3 运行效果

点击Stop停止后,在序列文件目录下会生成以日期命名(例如002_Report[20 44 26][2020 10 24])的报告。每次运行会以日期时间命名生成一个文件,本次测试的所有产品报告都保存在该文件中。内容格式如下(下图为单个产品测试信息):

4 附件

网友:
报上银行账号,叫NI给你打广告费

网友A:
怎么截图是这种颜色?(我还挺喜欢的)楼主是装了什么护眼小卫士吗?

网友B:
报告格式是通过XLS文件定义的。
可以通过更改XLS的方式更新报告的样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截图是这种颜色?(我还挺喜欢的)楼主是装了什么护眼小卫士吗?

f.l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格式是通过XLS文件定义的。
可以通过更改XLS的方式更新报告的样式。 ...

可以的,

网友:
虽然用不上,但 还是支持一下LZ这种分享精神。

网友:
感谢,根据时间自动变化的,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