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对于artix-7,如果VCCO_14电压为2.5V,那么是不是VCCO_0也必须为2.5V?

楼主(2020-10-27):
bank14和bank0都是配置用的,如果bank14用了2.5V,那么原则上,是不是bank0也应该用2.5V,对应的jtag接口也要接2.5V ?
另外请大家推荐一款2.5V 64Mbit的spi flash芯片,找了好久都没找到,感谢!!

网友A:
照着ug470表2-6来就行。
市面上的Flash要么1.8V要么3.3V,2.5V的确实不好找。

网友:
有1.8~3.3V的宽范围电压的,虽然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着ug470表2-6来就行。
市面上的Flash要么1.8V要么3.3V,2.5V的确实不好找。

其实1.8给3.3也是能用的,只是内部电荷泵会打出过高电压造成写入异常。。曾经我就接错过,烧进去之后校验总是失败,我还以为flash坏了。。把电压降到2.5v好了(不过过高电压仍然会造成flash早衰)。

网友B:
加个电平转换芯片,然后接着用3.3v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平转换芯片,然后接着用3.3v的flash

flash读写的时钟频率高达100M,这么快速的电平转换芯片应该更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ug470表2-6来就行。
市面上的Flash要么1.8V要么3.3V,2.5V的确实不好找。

我是没找到,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flash读写的时钟频率高达100M,这么快速的电平转换芯片应该更难找

有必要用这么快的flash么
常用的TXS0108电平转换最高支持60M,这芯片比较老了,不清楚有没有更新的速度更快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找到,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

我也没有……
你是为了用LV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
你是为了用LVDS?

是啊,就是为了用LVD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就是为了用LVDS

如果Flash和FPGA紧挨着的话,其实可以给Flash供3.0V,直接把SS、SCLK、MOSI连到Flash上,Flash的MISO串个几百欧姆的电阻送回FPGA也能用,而且也不会违反任何一边器件绝对电气限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