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了一个几十万的示波器,波形显示不正常,应该怎么设置?(21楼解决)

楼主(2020-10-27):
如题,借了一个很贵的高速示波器,测量1M的方波,显示的是尖峰脉冲,普通示波器显示是正常的,恢复默认设置也不行,哪里设置不对吗?
如图所示
多谢

---------------
不好意思惊扰各位,探头阻抗问题,21楼解决

网友A:
猜测耦合设置交流了,改直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耦合设置交流了,改直流就好了

肯定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两个示波器基本配置都是一样的

网友:
探头补偿未调,或者示波器内部有补偿设置未调?高级未用过

网友:
探头互换下试试

网友:
借的时候确认是好的吗?

楼主:
换过了,波形各自保持不变,和探头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过了,波形各自保持不变,和探头无关

4个通道 波形都这样?

网友C:
没有测下示波器自带的波形吗?还是一样的话估计仪器设置问题。另外就是是不是输入阻抗弄成50欧了?高频示波器大都有地阻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通道 波形都这样?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测下示波器自带的波形吗?还是一样的话估计仪器设置问题。另外就是是不是输入阻抗弄成50欧了?高频示波 ...

输出接口没有信号,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需要配置输出的地方,输入阻抗都是50欧姆

网友D:
测试低频信号正常吗?这示波器也有些年代了,还有软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低频信号正常吗?这示波器也有些年代了,还有软驱

经你提醒,测了一下低频,不正常1K方波经常采不到,100HZ方波干脆就没有任何信号,TM现在怀疑示波器有问题

网友:
探头坏了吧,探头断线多这样

网友E:
1.正常的示波器改为AC耦合,看两个示波器波形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请都改为DC耦合。
2.两个示波器都用Auto功能,比较是否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正常的示波器改为AC耦合,看两个示波器波形是否一致?如果一致,请都改为DC耦合。
2.两个示波器都用Auto ...

估计lz改的dc是trigger设置的ac/dc,不是表笔的ac/dc。我也用过几十w的示波器,最烦那些瞎搞的,他用完之后只能复位。

网友:
这个示波器不到10万块吧,感觉像是探头线断了或者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
设备借给别人,回来后多数是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接口没有信号,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需要配置输出的地方,输入阻抗都是50欧姆 ...

你不会用那个自带的标准波形测试一下吗?如果自测也是这个波形说明示波器坏了。

网友:
既然有信号发生器就测下正弦波,没问题的话就是设置不对。

楼主:
不好意思惊扰各位了,平常没有注意过探头阻抗,这个示波器的阻抗只能是50欧姆,普通探头是1M的,不能用,换BNC直通线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惊扰各位了,平常没有注意过探头阻抗,这个示波器的阻抗只能是50欧姆,普通探头是1M的,不能用,换 ...

这个示波器也能调整阻抗,使用无源探头的。因为其高速测量使用的有源探头,那个阻抗是50r,如果你用无缘探头,需要自己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示波器也能调整阻抗,使用无源探头的。因为其高速测量使用的有源探头,那个阻抗是50r,如果你用无缘 ...

找了半天没找到调整的地方,探头接口旁边标注的有50欧姆的字样,示波器里面软件设置阻抗的地方只有50欧姆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