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建议在贴片焊盘上增加过孔,特别是BGA焊盘上。

楼主(2020-10-27):
贴片的焊盘上有过孔,会漏锡,导致焊盘虚焊开路。

网友:
这BGA走线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网友:
我猜是从后面放探针过来的

网友:
这走线过孔太牛了

网友:
这线走的没话可说,孔不都是打在4个焊盘之间的空地吗

网友:
树脂塞孔

网友:
这种设计正常是要塞孔的,设计者真是心大,随便来啊这是。
走线也是没思考一下

网友:
这BGA应该是CPLD或是FPGA啊,那么多管脚不用,正常在2个焊盘之间打过孔应该是可以走出来的。
在焊盘上打过孔就是为了方便走线,不过这样要额外加钱用树脂塞孔工艺,不然分分钟虚焊。

网友:
想到了自己当初画板子的时候也在焊盘上加过孔,后来还是贴片的提醒会漏锡,好尴尬

网友:
这样是为了两层板走通吧。

网友A:
新手吧,bga焊盘也打过孔,仗着PCB打样便宜就可以乱搞?

网友:
走线一般,不过,我也这样干过,做塞空起码3K,埋盲孔也很贵,一两个孔用无铅高温焊锡先填平,然后在bga焊有铅,JLC两百块搞定,还是香喷喷的,仅限做样,做大货这么干百分百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bga焊盘也打过孔,仗着PCB打样便宜就可以乱搞?

要么是新手,看别人这样设计,不知道需要做塞孔工艺,照抄。要么想上面的老哥说的样板先凑活一下。

网友C:
2层板走BGA,经常是删掉一些不用的pad,然后扇出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吧,bga焊盘也打过孔,仗着PCB打样便宜就可以乱搞?

BGA焊盘打过孔的多了,你没做过不代表不可以,只不过是嘉立创这个工艺不到位而已!

网友D:
你们都想多了吧,在jlc就是图便宜打个样板验证下结构有没有问题。真正功能板会放到高阶板厂去做。别问我为啥知道,因为经常这么干。

网友:
看到这走线,想起一句话,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睡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想多了吧,在jlc就是图便宜打个样板验证下结构有没有问题。真正功能板会放到高阶板厂去做。别问我为 ...

这客在我这这做了Smt,在xray发现的!

网友F:
老美的很多产品,例如NI公司的在马来生产的,一堆一堆的BGA,都是过孔直接打到了焊盘上……

一些公开图纸的板子也是这样的。

可能他们的工艺比较特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美的很多产品,例如NI公司的在马来生产的,一堆一堆的BGA,都是过孔直接打到了焊盘上……

一些公开图纸的 ...

你说的是盲孔,是激光打的,BGA怎么能打过孔

网友:
这是为了方便用烙铁在后面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是新手,看别人这样设计,不知道需要做塞孔工艺,照抄。要么想上面的老哥说的样板先凑活一下。 ...

嗯,应该是手工焊的样板,过孔可以补锡填满的,这样确实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2层板走BGA,经常是删掉一些不用的pad,然后扇出线!

记得将原来的pad改成丝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记得将原来的pad改成丝印!

样板打印的丝印精度你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但批量板的丝印精度,你这样搞,有可能翻车,丝网印刷手一抖,隔壁焊盘被丝印污染,也不是没可能。

这个也是我批量板从来不留丝印的原因,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客在我这这做了Smt,在xray发现的!

BGA没有这样打过,不过背面的小电容,电容的GND的PAD放在BGA的孔上面了,这样可以吧。空间太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样板打印的丝印精度你这样做是没问题的。

但批量板的丝印精度,你这样搞,有可能翻车,丝网印刷手一抖, ...

还有这种可能?见识了。

网友:
盘中孔工艺嘛,很久以前的成熟工艺了,做成这样估计是设计的人和pcb厂家没沟通好,或者pcb厂家没这个能力做盘中孔。
用这种工艺,优点是打样便宜,缺点是大批量时生产效率会低,一般大批量后期都会改用盲孔。

网友:
这都行!这都行!这都行!这都行!这都行!
还不拉出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还有这种可能?见识了。

以前遇到过STM32某个引脚被丝印污染了20多片。

还遇到过,丝印框框打到焊盘上。。。 在论坛也反馈过这个问题

从此批量告别丝印,然后我发现,epos elmo之类的板子,也从来不留丝印。

除了丝印没有精度可言外,还有vcut也没精度,应当尽量避免使用vcut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以前遇到过STM32某个引脚被丝印污染了20多片。

还遇到过,丝印框框打到焊盘上。。。 在论坛也反馈过这个 ...

我正好相反,能放丝印的我都放丝印,特别是过波峰焊的。以最大限度避免连锡。当然丝印与焊盘间距一般有10mil以上

网友:
PCB厂家工程审核时应该提醒客户要用树脂塞孔加沉金工艺。

网友:
这种要树脂或者沉铜塞孔的,然后还得抛光打磨

楼主:
树脂工艺不是很好做,还要减表铜再沉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正好相反,能放丝印的我都放丝印,特别是过波峰焊的。以最大限度避免连锡。当然丝印与焊盘间距一般有10 ...

那你板子应该是难度等级很低的那种,估计0603都不用吧。传图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双面贴,gba的是第二面焊接,焊盘朝下,不会漏锡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遇到过STM32某个引脚被丝印污染了20多片。

还遇到过,丝印框框打到焊盘上。。。 在论坛也反馈过这个 ...

我自己画板也喜欢这种风格, 不放字符.  成品看着真干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