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高速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的光耦一般用什么型号?

楼主(2020-10-27):
RT;
即通过集电极开路输出控制伺服电机脉冲方向的,一般PLC内部的输出点既可以当做输出口用,又可以当做脉冲输出用;不知道PLC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我一般都是实用26LS31线驱动芯片的,但是用了26LS31就不能当做普通的IO点了,PLC那样做法虽然牺牲了脉冲的高速的性能,但这样做比较通用了;

网友(2023-10-21):
我也想找这个电路,楼主找到没

网友A:
我就用6N136 只能处理低速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6N136 只能处理低速脉冲

6N136不能做普通Y点输出吧,我们的电磁阀都是直接接Y点的

网友B:
上午抄了下松下PLC的高速输出和普通输出的电路,左边高速的总觉得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午抄了下松下PLC的高速输出和普通输出的电路,左边高速的总觉得不对

有光情况就拉低,三极管截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光情况就拉低,三极管截止了

没光的时候,三极管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