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soft .NET Framework程序运行报错

楼主(2020-10-27):
现在用Microsoft .NET Framework框架的程序越来越多,
之前运行的好好的程序,在重装系统之后就不行了,报错如下,
请大神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A:
已经给你提示的很清除了,查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给你提示的很清除了,查代码吧

我没有代码,别人给我的一个程序。。。

网友B:
感觉还是以前简单的VC++靠谱,c#经常.NET版本问题上下不兼容,有的时候机器还要装低版本的Framework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以前简单的VC++靠谱,c#经常.NET版本问题上下不兼容,有的时候机器还要装低版本的Framework才能工 ...

是啊,最头痛的就是.NET了,兼容性很是折腾人。

网友:
程序问题

楼主:
我的另一台电脑上是好的,
可是在新装的笔记本上就会出现报错,估计是少了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最头痛的就是.NET了,兼容性很是折腾人。

.net一般都是用最低版本

网友:
用 ILSpy 打开看看 Form1.Form1_Load() 那块可能是什么原因对象为 null
看错误信息,程序应该没混淆过

网友:
微软的.NET框架就是垃圾、祸害,很容易遇到兼容性问题,有时新装一个软件,就把其他的.NET框架的软件搞的不能运行了

网友:
未将对象设置到应用实例,估计配置参数的问题。

楼主:
更新,
昨晚试着重装了一遍操作系统,LTSC的
刚装完的那会儿程序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然后,没过多久,就不行了,初步判断跟这个系统更新有关:

楼主:
唉,
啥时候LTSC也这样了,

楼主:
哎,换回Pro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