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平移动电路

楼主(2020-10-27):
我想实现如下的设计:
1. 装置输入电压5V。
2. 有个推拉电位器。
3. 有2个输出。
4. 电位器在中点时,2个输出端电压是0V。
5. 电位器往上推到顶,输出1输出从0V--5V变化。输出2保持0V。
6. 电位器回到中点,输出1从5V变化到0V。输出2不变化。
7. 电位器从中点拉下到底部,输出1维持0V,输出2从0V变化到5V。
8. 输出能力不小于3mA。
9. 不用单片机,只用模拟器件(如运放)实现。

网友A:
这个简单,电位器直接5v分压,然后用v-2.5和2.5-v再放大2倍搞定。运放vee接0v,这样最低输出0v。

网友:
这个不难啊,学过模电的都能搞定

网友:
楼主是做车辆模拟设备的?

楼主:
回楼上。有点像那样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电位器直接5v分压,然后用v-2.5和2.5-v再放大2倍搞定。运放vee接0v,这样最低输出0v。 ...

我运放学艺不精。还是不能搭出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运放学艺不精。还是不能搭出电路。

上网搜减法器

网友:
说实话,我看糊涂了

网友:
看看能不能用,减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