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 多个产品上碰到 XL1509 烧芯片的情况,这芯片有这么脆弱吗?

楼主(2020-10-27):
如题 ,我把设计的原理图 也贴出来, 原理上感觉应该没问题才对,  奇了怪了  负载也就是带带单片机,带带光耦而已(其中一个产品带了继电器,但是继电器加了反向二极管和光耦了)

另外两个产品连继电器都没有,就纯粹带带传感器 ,带带单片机 。

电源进来是 明伟的24V 开关电源   输出是5V 电源

PS 芯片一直是立创SMT直贴的,芯片肯定是正品

网友A:
老哥,VIN脚输入24V,不带任何保护措施吗

网友B:
gnd看起来被割断了,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看起来被割断了,太细了

您是怀疑  TOP层部分的GND 割断了吗?
这个板子是4层板
4层板 中间一层是完整的GND,在芯片周围的GND 加了8个 VIA过孔了  8A电流应该也没问题了

感觉如果是GND没弄好 应该不至于烧IC 才对,顶多纹波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VIN脚输入24V,不带任何保护措施吗

24V进来没做保护,  24V 是由明伟220转24V 的开关电源提供的, 220V 上已经有压敏 共模电感等器件了

网友C:
这芯片我一直用,超皮实,没坏过,你电流不大的话电感量稍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我一直用,超皮实,没坏过,你电流不大的话电感量稍大点,

   难道真的是设计 或者使用环境的问题?

网友D:
电源的引线的寄生电感,和电源的输入滤波电容,会让电路在上电时会有产生瞬间的几乎2倍于电源电压的尖峰脉冲,直接施加到XL1509上,它的最大输入标称40V,极限45V,使用24V电源是有比较大的概率烧坏的。
输入端使用自恢复保险丝+TVS,保它平安一辈子——————————被XL1509烧怕的过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引线的寄生电感,和电源的输入滤波电容,会让电路在上电时会有产生瞬间的几乎2倍于电源电压的尖峰脉 ...

哈哈   这管子 我觉得我以后永远都不会用了 ,真的是被坑怕了  用耐压只有37V的 2576 从来都不会出问题。哪怕是XL2576都没出过问题过,

这个标称 40V的  那么不皮实

之前有另一个产品   先用XL2576降压到 12V 后, 再XL1509降压到5V  都有概率烧掉,后面直接换成   12V用 贴片的7805来抗了 ,因为电流非常小,也没有任何发热情况。

网友E:
这个我之前测试的时候短路必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之前测试的时候短路必烧

换了个 IC  又可以用了, 板子上没大负载 ,也没特别大的电容了 ,挺奇怪的 。

下次还是老老实实用TI的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了个 IC  又可以用了, 板子上没大负载 ,也没特别大的电容了 ,挺奇怪的 。

下次还是老老实实用TI的 ...

68uh是给定12v时用的,24v输入下pwm会显著变小,你要换120uh以上的电感。。否则芯片冲击比较大。芯片内部是达林顿结构,不是mos管,抗造能力可能要差些。你串俩68uh电感试试。

网友:
国产的  电路上面方方面面倒要伺候到位 否则    一致性不好的   隔三差五就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uh是给定12v时用的,24v输入下pwm会显著变小,你要换120uh以上的电感。。否则芯片冲击比较大。芯片内部 ...

谢谢, 看来还存在这个隐患, 现有的板子 我换一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68uh是给定12v时用的,24v输入下pwm会显著变小,你要换120uh以上的电感。。否则芯片冲击比较大。芯片内部 ...

刚刚翻了下手册, 手册上不同的输入电压  确实电感是不同的  不过40V 输入情况下 也是推荐的68UH  奇怪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环境温度太高了,我在产品上用过,PCB温度不超过80度从来没出过问题,直到有一个产品PCB的温度能上到90度以上,出现了1%输出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翻了下手册, 手册上不同的输入电压  确实电感是不同的  不过40V 输入情况下 也是推荐的68UH  奇怪了 ...

电感典型值要通过输出电压和纹波电流计算。电感越小,纹波越大。你加大点试试,反正按你的说法开关多次很容易烧。按个小开关测试。电感值我还真做过实验,12转5用600khz,按公式计算是1uh电感,但是实际上给1uh时电感和mos发热严重,还有啸叫,换成10uh就不叫了。然后又发现驱动芯片过热,查了半天发现是带不动mos管--大电流管子结电容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翻了下手册, 手册上不同的输入电压  确实电感是不同的  不过40V 输入情况下 也是推荐的68UH  奇怪了 ...

目测没有问题。一般加个铝电解会缓冲上电的冲击,实在不行再并一个TVS二极管。另外推荐下TPS54331,用你得开关电源,工业场景,手册电压有点低,但是不影响用。我实际测试的时候用30+V的电源供电烤机,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管子 我觉得我以后永远都不会用了 ,真的是被坑怕了  用耐压只有37V的 2576 从来都不会出问题。 ...

你这个应该查查你的电路布线和参数问题了,XL2576用了不少,没发现坏的,不过我电感是220uH的,输入有压敏和保险丝,你这个输入啥都没有啊

网友G:
另外69uh的确实小了,你最少用100uH的,不然各种莫名其妙问题都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69uh的确实小了,你最少用100uH的,不然各种莫名其妙问题都来了

68是手册推荐  2A 带载的参数 ,这里用68 应该是可以的    前端保护的问题 确实没有额外加前端保护,  只在 220V 端做了浪涌处理 ,其余的保护都是 220转5V 开关电源自带的保护电路

网友H:
我一批产品用的也是这货,电路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只防反接二极管,一只27V的保护管,负载电流600mA左右,从没出现问题。顺便问一句楼主什么故障现象?炸裂还是无痕对地短路?

网友:
按车上来吧,12V用40V的,24V用55V/60V的IC吧,这样稳当多了。
然后电感量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一批产品用的也是这货,电路差不多,只是多了一只防反接二极管,一只27V的保护管,负载电流600mA左右,从 ...

芯片非常热 ,无输出电压   更换芯片后  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非常热 ,无输出电压   更换芯片后  一切正常

没有炸裂,没有短路,负载确定也没问题XL1509确定是正品的话,关注一下SS54,我用的是SS34。

网友:
你这开关电源供电,24伏输入得加tvs和自恢复

网友:
这个不是随便玩吗,手工搭的都没问题,,我不管12还是5V 都是用100UH的,没见坏过。。。电路随便画,哪里方便放,就放哪里,从没见问题

网友I:
用的TD1509P5,电感33UH,不过输入电压是12V,出了几百套板子没出过问题,这个有可能前端没加保护造成的,输入自恢复+TVS妥妥的

网友:
国产芯龙?那得好好伺候着

网友:
芯龙 XL1509 XL1530 出过六七十K 从没坏过,感觉还不错的国产品牌

网友J:
XL1509 我用的质量不好,只要一短路必烧。还是LM2576皮实,我全部都换成2576

网友:
我几年前也用了不少,没感觉有啥问题 。

网友:
做样板嘉立创SMT贴的XL4003有些会坏(开始是好的,用着坏的),换一个就好了,
客户提供的做样板量产都没有问题,后来都让客户提供了

网友E:
芯龙系列感觉最皮实的是xl4016e

网友:
XL1509-5.0也用过了很多的(也有用于带PM2.5传感器的),基本上没出过什么问题。
你的几个问题:
1.输入一点保护措施都没有,好逮加个自恢复保护丝吧,有条件再加上防反接的二极管吧, 再有条件可加上压敏或TVS。
2.另外你的电容取值应该不恰当吧, 输出那个用220uF/25V的就可以了。
3.你芯片的GND处理布得也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龙系列感觉最皮实的是xl4016e

准备用XL2001LD固定5V输出的,怎样,可靠吗?

网友K:
输出电容大了点吧?厂家资料108uf。他这玩意也没有个软起动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个 IC  又可以用了, 板子上没大负载 ,也没特别大的电容了 ,挺奇怪的 。

下次还是老老实实用TI的 ...

用TI的就是太浪费了,上MPS的多好,价格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输出电容大了点吧?厂家资料108uf。他这玩意也没有个软起动啥的。

输出电容大 我也有点怀疑这个问题,不过之前试过200uf 纹波 比较大 才换的470

而且 这颗IC 是2A  470uf 也并不算 很大的负载了,  可能没有缓启动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D电感饱和了吧?

网友:
二极管,输出电解电容,百分百完美的 没有与原理图回路一致!!

1、二极管正极应该 靠近 XL1509的 5678 脚GND,负极应该靠近2脚,而不是 2脚到电感再到二极管负极,你这样布局设计肯定会出问题!
    我之前也是这么设计的, 高压脉冲点火产品应用,高压打火老化一会,准坏!!!原厂提示改了回路后,没有再坏过!!地线回路尽量在芯片层,这样才最短;
2、电解电容的负极也应该尽量靠近XL1509 的5678脚GND!!回路,而不是反着,靠过孔地线层去联通!

网友L:
话说,我用的XL1509-5.0E  和XL1509-ADJ  输入端,用的都是30V开关电源适配器输入,产品出去两年多了,目前只有适配器坏的,1509还没听说有坏的。
如果还是不太确认,建议直接联系原厂的技术支持,估计他们见多了这种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话说,我用的XL1509-5.0E  和XL1509-ADJ  输入端,用的都是30V开关电源适配器输入,产品出去两年多了,目前 ...

谢谢  看了你这个  回复 感觉我画的太随意了

网友:
请问楼主一下
allegro过孔的问题么,看有的教程2层板,做过孔时顶层底层和内层,4层板过孔,也是顶层底层和内层,过孔通用!但是有的教程4层板做过孔时要和pcb层叠一样,过孔也要增加4层,我很迷惑,难道2层板的过孔,和4层板的过孔不一样么,麻烦帮解答下,谢谢!

网友(2020-12-05):
引用 网友J:
XL1509 我用的质量不好,只要一短路必烧。还是LM2576皮实,我全部都换成2576

请教是用的哪家的 2576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话说,我用的XL1509-5.0E  和XL1509-ADJ  输入端,用的都是30V开关电源适配器输入,产品出去两年多了,目前 ...

是不是电流大了 容易坏?  您的电流是多大的 .我最近也想用 1509  ,看到大家的意见不一 有点.... 有个TP1509 好像输入可以到45V

网友:
我觉得靠近时个哲学范畴,有时结构觉得没法像demo那样搞;如果芯片没问题的话,应该是地回路的电阻太大了,电感也要注意其内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之前测试的时候短路必烧

难道xl这个型号都这样,前2天,淘宝,XL4005,4元多买的,测试一下短路,分开后,竟然没稳压了,进来变压器交流27v整流后电压,出来直接37v

网友:
图是啥软件做的啊 这个配色很有意思

网友(2021-01-04):
24V端加PTC+TVS, TVS选择30V左右.  我有时还会串一个大功率电阻,  让24V维持在20V,  这样高压, 短路保护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引线的寄生电感,和电源的输入滤波电容,会让电路在上电时会有产生瞬间的几乎2倍于电源电压的尖峰脉 ...

分析得透彻,可惜楼主没听明白,还是把责任归咎到芯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引线的寄生电感,和电源的输入滤波电容,会让电路在上电时会有产生瞬间的几乎2倍于电源电压的尖峰脉 ...

你好,请教一下,XL1509前段 PTC电阻和TVS选取参数型号应该怎么选, 输入电压24V,工作电流约100ma,工作最高温度40℃。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引线的寄生电感,和电源的输入滤波电容,会让电路在上电时会有产生瞬间的几乎2倍于电源电压的尖峰脉 ...

你好,请教一下,XL1509前段 PTC电阻和TVS选取参数应该怎么选, 输入电压24V,工作电流约100ma,工作最高温度40℃。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的TD1509P5,电感33UH,不过输入电压是12V,出了几百套板子没出过问题,这个有可能前端没加保护造成的, ...

楼上很多说要加tvs和自恢复
没看明白,自恢复有什么用?过流的???
tvs我认为也没什么用啊,从说明情况看,这个24v应该说是很干净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非常热 ,无输出电压   更换芯片后  一切正常

这种情况,一般是过压造成的,但是我很奇怪怎么会有过压进入呢,你有带电插拔电源插头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教一下,XL1509前段 PTC电阻和TVS选取参数应该怎么选, 输入电压24V,工作电流约100ma,工作最高 ...

我是用0.1A/30V的自恢复保险丝,加SMAJ24A的TVS保护,自从加了之后,就没坏过一个DC-DC,现在已经但做标配使用,就是不同功率电路,保险丝电流规格更换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0.1A/30V的自恢复保险丝,加SMAJ24A的TVS保护,自从加了之后,就没坏过一个DC-DC,现在已经但做标 ...

多谢回复指导

网友:
Sop8封装都不耐操

网友N(2021-02-03):
输出上10uf陶瓷电容 保平安

网友:
如果真的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上示波器测几个位置的波形。
一个是24V的输入电流,方法是割断24V的trace,串接一个1欧姆以下的高精度电阻,然后测试两端的电压差,看输入电流的波形;
二是看一下D25两端的开关信号上下沿的铃震波形。
我的怀疑点有二,
一是输出的470uF电容和后端看起来像是3.3V的LDO电路,在上电瞬间,到底有多大的瞬间电流,这是最容易烧芯片的。而且越是大的输出电容,在上电瞬间的灌电流越大,所以建议一定要看看瞬态输入电流大小
二是D25的位置确实有问题,现在这个位置必然造成铃震过大,所以你说纹波过大增大输出电容属于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反倒可能引入新的问题,就是增大了上电时候的瞬态电流。

另外关于增加电感感值的方案,也建议你先做一下电源拓扑估算再动手,因为增大电感固然能减小纹波,但是在固定频率的情况下,供电流能力会下降,如果你估算5V(折合3.3V电流后)供电需要最大1A电流,那你选择电感的饱和电流至少要在1.5A以上,所以不估算你的电流需求,随便增大感值,也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
pcb图显示好漂亮,是哪个软件?

网友(2023-01-21):
引用 网友J:
XL1509 我用的质量不好,只要一短路必烧。还是LM2576皮实,我全部都换成2576

看来还是要回到二十年前啊?
国产的电源芯片这么糟糕?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输出上10uf陶瓷电容 保平安

该信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该信谁啊?

弃坑了 ,这颗芯片永远躺在我的黑名单里了,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烧电源  这颗芯片我都永远不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