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难道没有2.5V的spi flash吗?请大家推荐一下型号

楼主(2020-10-27):
看了华邦的选型表,4Mb以上就没有2.5V的型号了,只有3.3V和1.8V
有没有其他家能做32Mb以上,2.5V型号的,请大家推荐一下
2.5V的技术难度很大吗?3.3V 1.8V都有了,为什么没有2.5V?

网友:
兆易创新?

网友:
GD25VQ16CTIGR  了解一下,这个是16Mb的,按道理32Mb的也有

网友A:
AT45DB321 宽压的2.5~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45DB321 宽压的2.5~3.3

感谢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推荐!!

忘了十年前的at45系列缺货事件吗?这种独门的器件,就当它不存在吧。。。
用常规的25系列多好,哪一家都有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十年前的at45系列缺货事件吗?这种独门的器件,就当它不存在吧。。。
用常规的25系列多好,哪一家都 ...

主要是芯片要跟别的外设通信,是2.5V的
如果不用这个bank,引脚又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了十年前的at45系列缺货事件吗?这种独门的器件,就当它不存在吧。。。
用常规的25系列多好,哪一家都 ...

可能是因为atmel出的AT45系列比较早吧,最早的时候是16脚的大封装,后来买不到了换成8pin的,后来更不好买了。
现在变成microchip了,SST的和Atmel的两家都有了。EEPROM也是microchip和atmel俩家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