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好用的指示灯扩展芯片

楼主(2020-10-27):
现在使用的MCU  IO口有限,需要控制3个灯,但是只有一个IO口了,有没有1个IO口可以控制3颗灯的办法?

网友:
可使用TM1804系列的led芯片

网友A:
类似的还有TM1804/TM1809/TM1812/UCS1903/WS2811、WS2812等

网友B:
产生PWM,RC滤波成模拟量,然后比较器比出来驱动灯?

网友C:
1.用带协议的那个灯带,
2.用1-wire总线扩展

网友:
系统原来有iic的话可以找IIC扩展的指示灯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带协议的那个灯带,
2.用1-wire总线扩展

支持1wire总线的IO扩展芯片有哪些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1wire总线的IO扩展芯片有哪些推荐的吗

三楼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还有TM1804/TM1809/TM1812/UCS1903/WS2811、WS2812等

谢谢推荐   对我非常有用

网友:
随便一个8脚单片机也可以啊,甚至可以同步实现加密。只是点灯的芯片就加密了,让抄板者无法接受崩溃致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产生PWM,RC滤波成模拟量,然后比较器比出来驱动灯?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