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灯是如何把光均匀分布的

楼主(2020-10-27):
我自己买了驱动板和灯条,也做了一个这样的灯,但是能明显看到led的位置。上图这种是如何做到均匀分布光(所谓柔光)的?非侧发光。

网友:
这个就是灯罩的差异了

网友A:
一般矩形的都是LED在框上从侧面照的
如果要楼主图里那种铺LED的,均光板与LED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才行,距离与LED出光角度有关系

网友B:
泛光板,忘了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网友:
透镜 导光板 扩散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泛光板,忘了是不是叫这个名字

多谢,搜到了,均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矩形的都是LED在框上从侧面照的
如果要楼主图里那种铺LED的,均光板与LED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才行,距离 ...

灯很薄,用上均光板也许效果还是不太好。

网友:
这要不同型号测试,很麻烦

网友:
和液晶屏背光差不多吧

网友:
做得好的要设计光路

网友:
和液晶背光一样,现在的LED只有显示器最底部很宽的边框那里有一排灯条,使用导光片,具体是啥不太了解,类磨砂亚克力板?

网友:
上柔光板

网友:
扩散片,柔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