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输入电压可以到90V的降压电源芯片

楼主(2020-10-27):
求推荐输入电压可以到90V的降压电源芯片

室外环境,给电瓶车用的,
一般是72V/84V 输入,最高输入电压应该是90V上下

降压输出,12V 2A
求 推荐一下型号,
国产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用过,mp9486

网友A:
有没有220出12V外围简单一点。带2个继电器用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220出12V外围简单一点。带2个继电器用的芯片

直接买个QC的手机充电器

网友:
买现成电瓶车用那种模块,48-90V ,12 V 10A,9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220出12V外围简单一点。带2个继电器用的芯片

PN8054  芯朋微

网友:
看下H6203系列,还有芯龙XL7026,还有茂睿芯MK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QC的手机充电器

这外置的,成本也高

网友:
谢谢了,我看看去,现在用LNk304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220出12V外围简单一点。带2个继电器用的芯片

SM7055-12
SM7075-12
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可以考虑浮地降压的方案,uc3845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