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单片机 控制GPIB的仪器,有GPIB转232的模块吗?

楼主(2020-10-27):
如题,想用单片机通过GPIB接口控制仪器.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案没?
比如 GPIB转232的模块.

网友:
有USB转GPIB的,778927-01,82357

网友A:
隔壁有人用单片机自己写了,USB-TTL-GPIB,可以去聊下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有人用单片机自己写了,USB-TTL-GPIB,可以去聊下定制

你好,哪个论坛

网友:
淘宝有卖GPIB转232的模块

网友A:
38hot上,全部开源的。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extra=page%3D1

程序源代码(原理图和源程序以GIT为准,百度网盘都是历史程序):
1. CARE程序基于RTT系统,使用KEIL+MDK5.1x https://git.oschina.net/gpib/CARE.git
2. 上位机软件C#  https://git.oschina.net/xknife/MonitorKnife.git
3. 安卓程序暂时不是公开项目。XXXXXXXXXXXX
4. 硬件原理图以及PCB图纸 https://git.oschina.net/gpib/CARE-DXP.git
5. BOM清单  BOM_GPIB.rar (835 Bytes, 下载次数: 47)
6. labview程序已经雏形,可以单条指令测试,多条指令+温度采集近期也会上传过来。需要雏形程序的请至群共享下载。
7. 资料百度网盘(原理图和源程序为历史备份,不是最新) http://pan.baidu.com/s/1i3L5LRZ
8. RT thread资料请至RTT官网下载 http://www.rt-thread.org

简要说明:
1.串口波特率115200,芯片是CP2102
2.网络TCP端口5025

通讯协议的支持:
CARE同时支持两种协议格式:
1.透明GPIB的传输,LAN,USB和WIFI端口对应的GPIB仪表地址可以自己定义。默认仪表地址23(必须设定),此命令必须0x0A结尾,串口调试助手请一定要勾选发送新行。可以发送*IDN?等可见字符串指令。具体指令以仪表的GPIB使用说明为准。

2.我们自定义的GPIB通讯协议,多地址支持,协议说明见下面附件。
理论上支持所有GPIB总线的设备。
比如发送08 00 02 A0 D4这个指令,可以查询IP地址。下载下面的协议说明查看各种指令的应用。
通讯协议(Care通讯协议说明-b1.v150410.2):  Care通讯协议说明-b1.v150410.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hot上,全部开源的。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154&extra=page%3D1

谢谢啦,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