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优化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2020-10-27):
开课吧学习平台做闯关题,这个闯不过去了,有大神给优化一下吗,总是提醒运行超出限制时间, 在其他平台这个可以没问题。

这是题干:给予 10 个乱序输入的整数。你需要(任选一种排序方法)将它们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后输出;
#include <stdio.h>
void swap(int *a,int *b)
{
    int k;
    k = *a;
    *a = *b;
    *b = k;
}
int main() {
    int n = 10;
    int numbers[10];
    int i;
    int j;
    // 读入给定的数字
    for (i = 0; i < n ;i++)
    {
        scanf("%d", &numbers[i]);
    }
    for(i = 0;i < n; i++)
     {
        for(j = 0;j < n-i;j++)
        {
            if(numbers[j] < numbers[j+1])
            {
                swap(&numbers[j],&numbers[j+1]);
            }
        }
    }
    for(i = 0;i < n;i++)
    {
        printf("%d",numbers[i]);
        if(i != (n-1))
        {
            printf(" "); //最后一个整数后面不能有空格
        }
    }
    return 0;
}

网友A:
你这个排序算法不行,优化也没多大意义,改算法吧

网友B:
直接用qsort库函数多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排序算法不行,优化也没多大意义,改算法吧

这只有10个数,根据经验,小于100个数我都通通冒泡,效率最高。lz这估计是平台bug,编译出来死循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排序算法不行,优化也没多大意义,改算法吧

对,改变算法,今天尝试一下,不用冒泡法

网友C:
冒泡的最差情况是n!
不考虑开销,试一试用链表插值排,
初始化链表o1,
排序,最差情况,n*n,n个数据,循环n遍
输出o1

楼主:
改变了算法就行了
下面代码替代冒泡法
for(i = 0;i < n; i++)
    {
        max = numbers[i];
        for(j = i;j < n;j++)
        {
            if(max < numbers[j])
            {
                max = numbers[j];
                index = j;
            }
            if(j == n-1 && max == numbers[index] )
                {
                    swap(&numbers[i],&numbers[index]);

                }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冒泡的最差情况是n!
不考虑开销,试一试用链表插值排,
初始化链表o1,

小白还写不出来链表 ,请朋友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qsort库函数多省心

厉害,函数后面在研究研究你说的这个函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白还写不出来链表 ,请朋友不吝赐教

你把它想复杂了,就是串在一起的 struct 用指针连起来

这样用的的好处是不会像数组排,需要移动数组

麻烦的是,可能需要一个指针来记录最小的一个,

不记录的话,最后需要一个递归调用的输出

网友D:
楼主位的程序应该有问题。
   for(i = 0;i < n; i++)
     {
        for(j = 0;j < n-i;j++)
        {
            if(numbers[j] < numbers[j+1])
            {
                swap(&numbers[j],&numbers[j+1]);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改成下面这样才能正确输出数据。
   for(i = 0;i < n; i++)
     {
        for(j = 0;j < n-1-i;j++)
        {
            if(numbers[j] < numbers[j+1])
            {
                swap(&numbers[j],&numbers[j+1]);
            }
        }
    }

网友D:
    for(i = 0; i < n; i++)
    {
        for(j =i+1; j < n; j++)
        {
            if(numbers[i] <numbers[j])
            {
                swap(&numbers[i], &numbers[j]);
            }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位的程序应该有问题。
   for(i = 0;i < n; i++)
     {

对,用你写的这两个确实能行,看来不是算法的问题呢,这个先把小的往后挪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r(i = 0; i < n; i++)
    {
        for(j =i+1; j < n; j++)

这个是先把大的往前面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它想复杂了,就是串在一起的 struct 用指针连起来

这样用的的好处是不会像数组排,需要移动数组

哦   那我后面把指针链表再学习一下回来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