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升5V,20mA,用什么方案可靠?

楼主(2020-10-28):
如题要从3.3V升压daoV供线性稳压器用首先可靠,然后体较小,最后考虑价格,用什么方案呢?价格想不超3.5元

网友:
电荷泵,如何?

网友:
用电荷泵升压芯片,不用电感的

网友:
HX4002之类的

网友:
SL2804比较适合你

网友:
HX4002电荷泵,sot23-5+三个小电容搞定,成本几毛钱

网友:
MARK ,低成本升压方案

网友:
电流不大,用电荷泵

网友:
哇 长见识了,
HX4002电荷泵 可以产生200+mA电流

网友:
电荷泵出来的电压稳吗。

网友:
这个可以产生负压吗

网友(2020-12-03):
电流小,用电荷泵没错

网友:
SGM3110

和上面那个芯片一样。 都是几毛钱

网友:
要是固定电压输出的话,太多三个脚的升压芯片了,
想要静态电流小的就用TI,这个成本,也可以搞定,成本要求多就用国产,ME,TX ,很多家国产芯片都有现成的型号,不同电压值都有,

网友:
倍压整流加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