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铁推荐一款电流大,但静态电流小的LDO

楼主(2020-10-28):
用在低功耗设备上,静态电流越低越好,最好能到nA级别,但尴尬的是工作电流又很大,最好能到500mA+,实在不行工作电流也可以小点,但静态电流一定要小的,各位老铁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A:
TCR3UG33A
300mA, Vdrop 155mV, Iq 0.34uA

网友B:
静态电流小指的是不接负载时的电流吗

网友C:
XC6209系列可以做到300mA,不知道是否够用?
nA 你选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电流小指的是不接负载时的电流吗

嗯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XC6209系列可以做到300mA,不知道是否够用?
nA 你选LDO?

嗯,ldo简单省事,干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R3UG33A
布丁布丁布丁

感谢老铁推荐,再看看有没有功率更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铁推荐,再看看有没有功率更大的

你應該改你的設計,譬如要驅動震動馬達,馬達應該直接連電池,mcu 檢測電池電壓,用 pwm 驅動馬達,保持不同電壓下,震動強度不變。

网友:
明达微MD53系列了解一下

网友:
不客气地说,提出静态电流nA指标要求的人是猪脑子

网友:
两路供电,低功耗待机时用效率高的,需要大功率时切换大电流的。

网友:
RT9080    2μA IQ, 600mA 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C6209系列可以做到300mA,不知道是否够用?
nA 你选LDO?

DC-DC的静态电流通常比LDO更大,楼主选LDO是没问题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的推荐

网友:
低功耗LDO可以从torex、LT的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