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Tender能不能单独修改某个标签

楼主(2020-10-28):
A4纸设置成100多个标签,从excel导入的文档有几个标签字多了,超出范围,能不能单独设置的?或者能不能页面设置成显示整个页面,每个标签单独编辑

网友A:
机器型号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需要修改的地方做成excel字段,然后在excel里修改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型号是什么?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我就用激光打印机,不是标签打印机,也是头一次用,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修改的地方做成excel字段,然后在excel里修改数据。

我就是从excel导入的,不过字体大小好像都是统一的,刚开始研究

网友C:
可能考虑以下办法选其一:
1. 字号自动调节,文本框尺寸锁死,字多了自动缩小
2. 截取功能,只采用前、后、中x个字号

网友:
是由比较好的版本,给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考虑以下办法选其一:
1. 字号自动调节,文本框尺寸锁死,字多了自动缩小
2. 截取功能,只采用前、后、 ...

你这个第一项好像可行,里面可以设置吗?

楼主:
已经找到方法了,页面设置里有个“启用页面模板”,这样就可以在整页编辑了

网友:
BarTender一般是打在专用亚光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