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参考设计上看到DDR3差分时钟的终端用了阻容网络,有什么意义?

楼主(2020-10-28):
我常规做法都是直接100R电阻,但在一个参考设计上,看到用了如下图所示的阻容网络
请问一下,这样做的意义什么?

网友:
降低直流功耗

楼主:
降低直流功耗?
直流走的是电阻,电阻值不到100欧,怎么降低功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降低直流功耗?
直流走的是电阻,电阻值不到100欧,怎么降低功耗了?

串了电源端的电容后,总线上静态时,不会从电源端吸收电流了,即没有直流的上拉或下拉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了电源端的电容后,总线上静态时,不会从电源端吸收电流了,即没有直流的上拉或下拉电流了

兄弟,那个100r电阻是悬空的,不是接电源的,不会产生漏电,不要混淆了。所有pc的内存条都是100r电阻端接的,从来没有这种拓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那个100r电阻是悬空的,不是接电源的,不会产生漏电,不要混淆了。所有pc的内存条都是100r电阻端接 ...

udimm和sodimm规范是楼主位这样的。共模端接方式相较于只跨接一个80~100欧端接电阻的优点就是降低了VIX过零电压。如果不要这个电容,那就要端接到VTT上而不是vdd或gnd以避免在端接电阻上出现接近1.5V的压降,跟addr/cmd/ctrl信号一样的道理。然而这样做又会污染vtt。

网友:
addr/cmd/ctrl端接到0.75的VTT一方面可以降低平均功耗,另一方面可以减轻驱动器端的压力,改善上升沿下降沿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udimm和sodimm规范是楼主位这样的。共模端接方式相较于只跨接一个80~100欧端接电阻的优点就是降低了VIX过 ...

学到了,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那个100r电阻是悬空的,不是接电源的,不会产生漏电,不要混淆了。所有pc的内存条都是100r电阻端接 ...

6楼坛友说的规范就是这样
是否实际应用中,直接100R端接就行了,没必要用这样的阻容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C:
udimm和sodimm规范是楼主位这样的。共模端接方式相较于只跨接一个80~100欧端接电阻的优点就是降低了VIX过 ...

很抱歉我只看到了JEDEC的推荐用法,但是从任何JEDEC文档都没有找到你所谓的降低Vix过零电压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