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直插电解电容有绿壳高频、贴片电解没有?

楼主(2020-10-28):
是否所谓的绿壳高频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还是贴片电解都是对标直插的绿壳高频?
否则怎么解释?

网友A:
颜色没有关系,主要看型号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颜色没有关系,主要看型号规格

颜色有关系
看看音响上的
一个比一个说的贵,什么紫袍 红袍 绿袍。。。。。。
电容的主要作用可能是滤波
但电容器的主要作用可能是卖钱吧。

网友B:
因为贴片电解没包皮……

其实还是有分档次的,高不高频表现在丝印上,看厂家选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贴片电解没包皮……

其实还是有分档次的,高不高频表现在丝印上,看厂家选型手册就知道了 ...

也有带包皮的。

主要看上面的字母,查手册,就知道是哪个系列的了。
比如普通型的印字为:V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带包皮的。

主要看上面的字母,查手册,就知道是哪个系列的了。

请教一下,普通的丝印为 VT,高频的丝印一般是啥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普通的丝印为 VT,高频的丝印一般是啥 ?

我只能说,真tmd的乱糟糟~~

大品牌的规格书有,但是量少不好买;
普通牌子现货大把,规格书又不好找;

今天选好了,改天厂家又变几个字母,型号就不同了。。。。

网友:
我真遇到一个事业单位的客户要求, 紫色外皮的电容和绿色电路板不协调; 后面找绿的热缩管套上;

还在要求在绿色的接线端子上用红色的油漆和黑色的油漆点一下,区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