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SB3.0 slave芯片,哪款便宜、好买、易开发?请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20-10-28):
产品中用到了USB3.0,请大家推荐一款接口芯片吧,非常感谢!
另外,很多人说USB3.0兼容性差,这个是真的吗,主要是哪方面兼容性差?

网友A:
3.0 就是个不成熟的产品。除非需要传输速度。一般都不考虑
2.0 能够满足的话就 2.0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 就是个不成熟的产品。除非需要传输速度。一般都不考虑
2.0 能够满足的话就 2.0妥妥的 ...

为啥说他不成熟呢?现在已经是电脑标配了
就是需传比较多的数据,所以才考虑他

网友:
EZ-USB FX3
Cypress Semiconductor was among the first to market with USB 3.0 silicon. The CYUSB3014-BZXI USB 3.0 peripheral controller IC integrates an ARM926EJ core that supports clock speeds as fast as 200 MHz. You will also see Cypress refer to the IC as the EZ-USB FX3.

网友B:
你这是要PHY芯片还是说PHY+MA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PHY芯片还是说PHY+MAC啊。

不是PHY芯片,是实现整个USB协议的接口芯片
FPGA主控通过接口芯片的数据接口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
看下 limesdr mini 用的那個,也是 FPGA + usb3 接口芯片,做從機。
看了下,是 ft601q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 就是个不成熟的产品。除非需要传输速度。一般都不考虑
2.0 能够满足的话就 2.0妥妥的 ...

不是不成熟,而是步子太大把蛋扯碎了。工业和商业用usb3就是找死,没有一点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 就是个不成熟的产品。除非需要传输速度。一般都不考虑
2.0 能够满足的话就 2.0妥妥的 ...

本来想3.0的,2楼的建议让我动摇了,再加上你这么说,看来必须是2.0的,速度慢就慢点了,我在其他方面想办法优化一下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塞普拉斯的fx3,如cyusb3014,3065。我们批量用过3065,做vr上的定位相机,感觉没啥大问题

网友:
cyusb3014 ft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