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个STM32乞丐脱机烧录器带界面

楼主(2020-10-28):
坛子里已经有很多开源脱机烧录器的了,XVIN1987的很小巧,很有参考价值,杰明的很庞大,源码较多较复杂,于是自己在无线DAP的基础上,添加了脱机烧录功能,usb部分用的TeenyUSB,有虚拟u盘,虚拟串口,有文件系统,正在重新绘制pcb,需要的人可以关注一下

开源地址:https://github.com/Kevincoooool/KS_DAP_Wireless
视频介绍: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54y1C7z4
参考了XVIN1987的SWD下载器,添加了对下载算法的选择和对下载文件的选择
界面:

网友:
谢谢分享。。应该要加精了。

网友:
在B站看到了,很不错

网友:
做的很不错,非常好

网友:
做的很高大上了,有显示屏不算丐版,发回重造

楼主:
打算换STM32H750作为主控,脱机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一键三连,小星星也点起来

网友:
这个功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换STM32H750作为主控,脱机速度会快很多!

支持。啥时候批量上市了?

网友:
文件名支持中文吗

网友A:
等哪位量产,搞几个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哪位量产,搞几个用用

那我就重新画一个来卖叭

网友:
做得很赞,感谢分享

网友:
请教一下,用的什么来编译的??
楼主开卖了我要支持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上架了吗?

网友:
坐等楼主量产。。

网友B:
赞 开源的这个资料可以用来自己DIY做的出一样的嘛?   我之前都是买的脱机下载器 哎  一直想做 搞不定

网友:
请问 Simple_TeenyUSB_RX  、Simple_TeenyUSB_TX 用哪个程序? 还有我看你的txt说明文档中又提到nrf2401是什么回事。

楼主:
Simple_TeenyUSB_TX     之前调试的时候用到了NRF,但是最后的实现还是通过串口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 开源的这个资料可以用来自己DIY做的出一样的嘛?   我之前都是买的脱机下载器 哎  一直想做 搞不定 ...

所见即所得

网友:
我看了 你的视频   自动烧写   对目标板   怎么一直反复烧?    比如 SWD    4 PIN搭上去 目标板  自动烧写一次然后换个板子 再其启动烧写可以吗?     有没有加密一下?

我打样了PCB  想玩一下

网友B:
我这里有 25Q128 ........你上面是啥规格 ....25Q128   .能不能用?

网友:
支持一下!

支持无线仿真模式?无线部分是用的什么方案啊?       看到了,是ESP8266_RTOS_T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 25Q128 ........你上面是啥规格 ....25Q128   .能不能用?

能用呀,现在已经改了,并且板子改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用呀,现在已经改了,并且板子改小了

   我昨天 发出去打样了 PCB 你这..........又来一个      那个自动烧写 是反复烧写的嘛?   可以一次停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 发出去打样了 PCB 你这..........又来一个      那个自动烧写 是反复烧写的嘛?   可 ...

哈哈哈新的好看不   需要的话可以来我TB整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新的好看不   需要的话可以来我TB整一个

你淘宝是哪个地址?来一个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新的好看不   需要的话可以来我TB整一个

没看见这个, 上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新的好看不   需要的话可以来我TB整一个

没有看到这款商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见这个, 上架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871236329

网友:
PCB 做好了  焊了 2个 然而并不能烧录  哎

加你那个开源群 开始说回答问题  我回答 阿莫BBS  没通过    再去加 要收费才可以了

插上线   开始烧录 然后一直不反应了........

而且有线仿真 识别到这个硬件 需要装 驱动吗,?

网友B:
这个开源    代码有坑  不会改代码的    劝还是别弄了     已经发现作者留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源    代码有坑  不会改代码的    劝还是别弄了     已经发现作者留坑了   ...

没有什么坑是一个push request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发一个push request
什么?不知道啥是push request,出门右转segger,那边没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坑是一个push request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发一个push request
什么?不知道啥是push requ ...

已经可以烧写了  就是  烧了 又启动烧 反复烧 反复烧  还没加密好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什么坑是一个push request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再发一个push request
什么?不知道啥是push requ ...

哈哈哈  明白人  自己没看懂代码就说有坑是很正常的,爱白嫖的人说啥都是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明白人  自己没看懂代码就说有坑是很正常的,爱白嫖的人说啥都是坑 ...

你代码烧录算法改成错的      不承认无所谓啊    反正没几个人做这个

你这个自动  也是   一直反复烧写    大神朋友已经改好了      去读保护    编程    效验   设置读保护       改成了 手动按下 烧录       还是要谢谢你分享

楼主:
可惜了这个人很早没看我更新的git,害,一旦开源就有人量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了这个人很早没看我更新的git,害,一旦开源就有人量产

放心吧    我就是自己玩玩  弄几个给车间生产烧板子用    不会拿去卖的    我也不是第一天来这个坛子  很多开源都被拿去淘宝卖了   让开源的人很心寒    很多人不愿意再开源了

昨天朋友优化了烧写速度 和文件大小的显示
编辑添加视频

视频在此  :
https://b23.tv/HMOVmG

  我不会量产  也不会去卖别人开源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    我就是自己玩玩  弄几个给车间生产烧板子用    不会拿去卖的    我也不是第一天来这个坛子  很 ...

可以看下我七八天前就已经更新的,早就更新了烧一下停下,按下继续烧,也有校验,害,以前开源了迷你jlink就马上好几个坛友做来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我七八天前就已经更新的,早就更新了烧一下停下,按下继续烧,也有校验,害,以前开源了迷你jlin ...

我很少去看那个    没事    我弄这个可以用就行了  之前我回帖 问了你好几个问题   你都没回答   只回复了 25Q128可以用         暂时就这样子了 不折腾了    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看下我七八天前就已经更新的,早就更新了烧一下停下,按下继续烧,也有校验,害,以前开源了迷你jlin ...

我最近需要用到,我想买一个您做的成品。支持下您的劳动成果!
只要成品,然后您告诉我怎么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需要用到,我想买一个您做的成品。支持下您的劳动成果!
只要成品,然后您告诉我怎么用就可以了!

可以直接拍下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871236329
这个是您的店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0871236329
这个是您的店子吗?

是的直接拍就好

网友(2021-02-20):
引用 网友B:
你代码烧录算法改成错的      不承认无所谓啊    反正没几个人做这个

你这个自动  也是   一直反 ...

你这个能卖几个给我吗。我在观澜厂

网友F:
可以支持烧写外部spiflash吗?
类似KEILL的烧录外部spi算法

楼主(2021-03-29):
引用 网友F:
可以支持烧写外部spiflash吗?
类似KEILL的烧录外部spi算法

可以试试   我改下代码

楼主:
我现在的高速还挺不错的 有线速度超过jlink v9  脱机速度和原子的比慢一秒左右

网友(2021-06-04):
Mark, 开源脱机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