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win10 固态+机械 机械盘卡顿问题

楼主(2020-10-28):
硬件配置:
        win10  2004 专业工作站本版
        8G内存
        dell 7000系列笔记本
        固态盘安装系统
        机械盘存储文件
现象:机械盘中修改个文件夹名称 卡顿在哪儿,鼠标转圈圈!可能会持续1分钟之久!!!!!
使用习惯:经常盒盖休眠很长时间没有重启过系统!!
【咨询各位大佬】
        是系统设置问题?
        硬盘问题?

网友A:
机械盘win10默认15分钟断电好像。如果是早期的smr盘又比较满,是会很慢,但是你卡成狗肯定不是这两个因素了,你禁掉windows defender试试。

网友B:
感觉楼主硬盘可能马上要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盘win10默认15分钟断电好像。如果是早期的smr盘又比较满,是会很慢,但是你卡成狗肯定不是这两个因素了 ...

安装了火绒,这个已经是禁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硬盘可能马上要挂了

不要吓唬我奥

网友:
看后台运行的进程有那些,不对劲的禁了,占CPU高的看看是否不对劲,找木马,杀下毒

网友:
纯软件不太可能卡成这样,起码会有垃圾TF卡的速度
改文件夹名都卡1分钟,我只在坏盘上见过

网友C:
你开个任务管理器,看看看卡的时候是CPU,还是硬盘占用,硬盘还可以看到是SSD盘还是机械的占用度,这样才知道是那部分引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硬盘可能马上要挂了

严重同意,赶快换硬盘

网友:
说错了,如果你文件夹里面文件很多的话,有可能你开了索引类似的功能吧?所有文件夹内部文件信息都要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开个任务管理器,看看看卡的时候是CPU,还是硬盘占用,硬盘还可以看到是SSD盘还是机械的占用度,这样才知 ...

重启了几次,现在正常了!
等下次在出现了,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同意,赶快换硬盘

那我赶紧买个硬盘来备份文件!

网友:
驱动的问题,重装主板驱动

楼主:
最新发现,电脑一直安装了火绒安全软件,将其卸载后,使用了一天没有遇到卡顿现象了!  难道真是这个软件在作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电脑一直安装了火绒安全软件,将其卸载后,使用了一天没有遇到卡顿现象了!  难道真是这个软件在 ...

你可以用硬盘软件扫扫硬盘,看看有没有问题,备份好数据,数据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