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低漏电流的快速二极管

楼主(2020-10-29):
漏电流在1uA以下最好了,
我找的几个手册都标的5uA,没有找到更小的了
正向电流1mA以上就行
主要是保护IO的,但要求漏电流要小,
压降400mV以下就行

谢谢。

网友:
4148,但压降不符合要求

网友A:
要求低漏电流就不能用肖特基,不用肖特基压降就做不到400mV以下。

网友:
不能用FET代替二极管当保护用吗

网友:
tvs管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低漏电流就不能用肖特基,不用肖特基压降就做不到400mV以下。

谢谢 大师,我就用4148了,压降要求不是很高,但漏电流在20V时在nA以下,符合我的要求,

网友:
保护IO也要看电流的,比较大点的持续电流注入到电源芯片也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低漏电流就不能用肖特基,不用肖特基压降就做不到400mV以下。

有个参数不错的射频二极管 BAR18

网友B:
1SS355 rohm的漏电少!!
鬼子原来做rtc电池都用这颗!
DAN217 双管,参数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SS355 rohm的漏电少!!
鬼子原来做rtc电池都用这颗!
DAN217 双管,参数差不多! ...

感谢分享!

网友:
BAS70也可以使用,记忆电池和系统电源切换常用这颗料,当然是正规厂家的。如果对漏电流非常挑剔,可以使用NPN三极管的BC结,基本上就是nA级别了,常规的901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