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统计冷柜肉制品使用情况,请大家出出主意

楼主(2020-10-29):
应用场景如下:

冷柜里面装有很多肉制品,鸡鸭鱼牛羊等等,一袋一袋的,需要统计每个品种肉还剩多少。有什么好方法没?

不能使用二维码扫码之类的方式,因为人员不自觉。

我目前想到的办法:肉制品里面贴RFID标签,冰箱盖子上装天线和读卡器。但好像RFID不能在低温环境下工作,且肉制品对RFID标签读写也有影响。或者把天线和读卡器装冰箱附近,同一个房间,不知道能否感应到?

不知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感谢大家!

网友:
有个朋友在做类似的,不过他们是做的雪糕冰激凌之类的。用的图像识别。不过要求摆放必须标准整齐。

网友A:
只能评估,不会很准确,摄像头传输照片

网友B:
看到过有RFID的冷链标签,工作温度能到零下3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过有RFID的冷链标签,工作温度能到零下35度。

这种贵不贵?因为包装袋是耗材,RFID标签贴在上面会随包装袋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评估,不会很准确,摄像头传输照片

摄像头识别的也难弄
1. 肉冻了之后样子都差不多,没法分别品种;
2. 堆叠拿出来没法分辨;

网友C:
称重+二维码,称重的目的就是东西一旦拿出就会重量变少提示用户扫二维码记账,否则报警,滴滴响,还有少了的重量必须二维码登记的重量符合,这样基本上可以杜绝大部分人不自觉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重+二维码,称重的目的就是东西一旦拿出就会重量变少提示用户扫二维码记账,否则报警,滴滴响,还有少了 ...

这个称重有些不好操作,冰箱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贵不贵?因为包装袋是耗材,RFID标签贴在上面会随包装袋扔掉

不清楚,不过一次性用应该是划不来的。
你可以像超市防盗标签一样,让称重台或者收银台回收,重复使用。

网友D:
贴个一维码标签,外面放台扫码机,一个触摸屏操作,扫码后选择入库还是出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个一维码标签,外面放台扫码机,一个触摸屏操作,扫码后选择入库还是出库 ...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员不自觉,要是都自觉就好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员不自觉,要是都自觉就好弄了

关门加个语音提醒吧
如果人员都是故意不想录入的话,那就得用强制办法了,例如先手机操作再允许开冰箱门

网友:
RFID,无人售货已经成熟应用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