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RO净水机需要换RO?

楼主(2020-10-29):
惠而浦的RO净水机用了快3年了,效果还不错,烧水没有自来水特有的水垢味道。PP滤芯换过几次,RO滤芯一直没有换,怎么判断需要换RO?

网友:
TDS笔你值得拥有

网友:
一般是有时间做参考。

网友:
会不会只是单位时间内出水量减少,TDS值并没有升高?

网友A:
一年换一次不就完了

网友:
记的上次那哥们不是说,关掉压力桶,打开纯水,看水流是一条线,,如果是一条线,就不用换,

楼主:
有小米的tds,请问判断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换一次不就完了

不想倒腾,懒吧

网友B:
我6年没有换过RO膜,现在出水仍然正常。

(进水tds 140,出水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6年没有换过RO膜,现在出水仍然正常。

(进水tds 140,出水12)。

长时间不换ro膜,会不会废水增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时间不换ro膜,会不会废水增多?

无所谓了,我废水我直接排到下水道,反正我也看不见 :)

网友C:
3年前装的净水器,初级PP厂家建议3个月换一次,小区的水感觉很干净,第一次3个月换的,好奇用锯割开发现基本没怎么变色,第二次换就隔了一年,锯开内侧微微黄,外侧黄的深一些,以后就12到18个月换一次了,RO一直没换过。活性炭主要靠老婆的味觉,感觉有一点味道就换,但也是几乎官方2倍的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3年前装的净水器,初级PP厂家建议3个月换一次,小区的水感觉很干净,第一次3个月换的,好奇用锯割开发现基 ...

第一级我半年,1年,2年后锯开,都是不太脏。

后来连第一级我都懒得换了。前面再放一级透明的粗滤网,看颜色才更换。反正换一次6元。

这是广州使用3个月后的。看情况2年都不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