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SDI 的 EAV SAV 中的 XYZ要怎么表示

楼主(2020-10-29):
如图 , 前面 3个 3FF 00  00 都可以用 16进制表示 ,但是XYZ 不知道什么含义
查了手册也没看懂

网友A:
SMPTE文档里有,HD-SDI的是在SMPTE 292M里
6G的没用过,不过肯定也能在SMPTE别的文档里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PTE文档里有,HD-SDI的是在SMPTE 292M里
6G的没用过,不过肯定也能在SMPTE别的文档里找到

谢谢 ,我自己的几分标准文档里面都没找到,回头我再找找6G 和12G 的表i准
感谢

网友B:
xilinx不是有现成的拿来用就行了

//--------------------------------------------------------------------------------------------------
// Function to calculate TRS XYZ word from F, V and H
//--------------------------------------------------------------------------------------------------
function [9:0] calc_xyz;
        input [2:0] FVH;
        case (FVH)
                3'b000 : calc_xyz = 10'h200;
                3'b001 : calc_xyz = 10'h274;
                3'b010 : calc_xyz = 10'h2ac;
                3'b011 : calc_xyz = 10'h2d8;
                3'b100 : calc_xyz = 10'h31c;
                3'b101 : calc_xyz = 10'h368;
                3'b110 : calc_xyz = 10'h3b0;
                3'b111 : calc_xyz = 10'h3c4;
        endcase
endfun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不是有现成的拿来用就行了

//------------------------------------------------------------------ ...

请教这个是哪个文件里的  还是哪个例程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xilinx不是有现成的拿来用就行了

//------------------------------------------------------------------ ...

我网上搜索到你这个文件了 但是是altera里的
感觉是altera的例程

网友B:
Ip开源的,在创建的实例里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开源的,在创建的实例里找下

3G SDI 的实例吗? 例化后没有呢

网友:
1. 不要意思时间有点久远了, 摘抄的xyz看了下是altera的, sdi_makeframe.v
2. Xilinx LogiCORE IP SMPTE UHD-SDI 是开源的, 实例看ipcore/v_smpte_uhdsdi_0/hdl/v_smpte_uhdsdi_v1_0_vl_rf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