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实现一个电路

楼主(2020-10-29):
输入:一个复位信号,一个故障信号
输出:故障发生变H,复位一下变L

网友:
描述混乱。 建议用if else表达一下。

网友:
电工的语文还是要好好学习,仅仅是学精英语看来还是不够的

网友:
描述得挺清楚的,rs触发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主的文字描述是可以的,表格内容是混乱的。
按楼主表格来看,故障信号对输出没有影响,输出则是复位信号的相反电平,
74LVC1G04连接复位和out即可实现楼主表格,但这似乎没有意义。

按文字描述来看,使用半个74HC74可以实现。
那么
复位信号发生时是低电平,平时高电平,接74HC74的13脚。
故障信号发生时是低电平,平时高电平,接74HC74的11脚。

故障时输出信号在9脚是高电平,复位后是低电平。
8脚输出与9脚相反的信号,不用的话9脚悬空不接。

10,12,14接5V+
1,2,3,4,7接GND
5,6悬空

这个电路上电时会报故障,复位后进入工作状态,如果不希望,则1脚接10k上拉和104电容到GND实现上电自动复位

上个图吧还是,图里光耦为参考,不保证肯定没问题,测试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