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JLC提个建议,可以避免因PCB品质问题导致的SMT器件赔偿争议

楼主(2020-10-29):
器件价值超过xxx元的SMT订单:

1.强制确认PCB生产稿。
2.SMT上线前,在系统上上传PCB的高清图片,要求客户在6小时内对实物确认完毕,有问题的,可以取消后续SMT流程。超时不确认造成器件损失的,一律不赔偿。

网友A:
我的smt是拼版,在同一拼版的其它客户同意为了等这个不确认客户的6个小时?板子好了不生产,机器空在那,浪费巨大,成本谁来承担?简单6个小时,背后有一大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smt是拼版,在同一拼版的其它客户同意为了等这个不确认客户的6个小时?板子好了不生产,机器空在那,浪 ...

那可以2小时。这个不算等待时间,从PCB QC出来,转运到SMT调试上线,中间时间不止2小时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2小时。这个不算等待时间,从PCB QC出来,转运到SMT调试上线,中间时间不止2小时了吧。

现在让确认一个生产稿都千难万难,高清图片只适合小批量订单,做为收费个性化服务,不适合样板贴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2小时。这个不算等待时间,从PCB QC出来,转运到SMT调试上线,中间时间不止2小时了吧。

2个小时,工厂24小时运作,凌晨2点做好了怎么办?拼版方式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让确认一个生产稿都千难万难,高清图片只适合小批量订单,做为收费个性化服务,不适合样板贴片 ...

对啊 说的就是货值比较高的小批量,

样板错了就错了,不值多少钱,没必要折腾这个。

网友:
还不如改成:返单才可以下5片以上的smt单

哪里出的问题就要哪里解决

网友:
哪有这么麻烦?

参考快递行业:快递丢失,最多赔偿3倍快递费。

你不同意请不要使用我们的服务。

网友:
返单出错才给赔偿,这样不就行了

网友:
保险制度,交保险费,有问题保险费赔偿,按照金额比例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