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使用网络分析仪测量传输线的阻抗特性

楼主(2020-10-29):
问题相关帖:关于射频设计时PCB布线阻抗控制的疑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034-1-1.html
目的:验证PCB阻抗计算与实际打样的参数差异。
工具:NanoVna V2Plus4开源小网分。
材料:JLC打样PCB。
使用SI9000计算得出了微带线和共面波导的50欧姆线宽,端子采用IPEX,由于IPEX座子没买,就把线焊上了。首先不考虑这种廉价业余网分的精度问题,如何测试PCB上传输线的阻抗特性呢?

网友A: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先校准网分!!!!带着线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一步,先校准网分!!!!带着线一起校准

线用的IPEX双头线,切成两段,为了将线的影响考虑进去,我在线切断的一端焊了两颗(并联)0402的100欧电阻,分别在开路、短路、50欧负载电阻的情况下进行了“校准”,直通校准用的完整没切断的双头IPEX线(这里估计不严谨)。然后把线焊在PCB传输线的两端,在2~3G频段看了S11和S21,感觉没找到重点,不知道如何判断PCB上的线是不是接近50欧特征阻抗。

楼主: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测试传输线阻抗要有TDR功能,这个测不了。尝试在两条阻抗显著不同的微带线末端焊接50欧电阻,测试2G~3G范围的S11参数。

图中RF9-RF10微带线是随便画的,线宽10mil,计算出来的阻抗约84欧姆,RF7-RF8是按50欧姆阻抗计算出来的的32mil线宽。前两张测试图是计算值84欧姆的S11与SWR参数。后两张测试图是计算值50欧姆的S11与SWR参数。

网友A:
看史密斯图,你扫描频率范围再扩大一些,这样曲线就是一个圆圈,圆圈与X轴会有两个焦点,测量两个交点的阻抗,因为在X轴上都是实数所以好计算

两个交点乘积开平方就是你被测阻抗线的特征阻抗了

具体原理自己翻书看吧

网友B:
首先想要知道你的这个测试界面上,显示的都是啥, 能给科普下?

网友:
你去网上搜下用网分测天线阻抗。第一步先校准(原装的线挺长的,不知道为啥不能搞短一点,动一动图形就有点变化),那三个头open/short/50R, 第二步,就是看阻抗,然后在smith原图上根据共轭来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史密斯图,你扫描频率范围再扩大一些,这样曲线就是一个圆圈,圆圈与X轴会有两个焦点,测量两个交点的阻 ...

测试的时候,1端口接传输线的一端,另一端开路还是接50欧负载呢?翻书的话关键词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想要知道你的这个测试界面上,显示的都是啥, 能给科普下?

搜一下史密斯圆图,好多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的时候,1端口接传输线的一端,另一端开路还是接50欧负载呢?翻书的话关键词是什么。  ...

50负载测量

如果阻抗线是84欧,那么史密斯图另外一个交点大概在140欧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负载测量

如果阻抗线是84欧,那么史密斯图另外一个交点大概在140欧那里 ...

更改扫描范围(1-3G)、重新校准(用于校准的50欧电阻万用表实测有约0.2欧误差),先测试理论计算值为84欧姆的线,由于设置步进值的关系,找到两个最接近实轴的读数,计算出的阻抗约为83.3欧姆。:

编辑原因:重新排版。

楼主:
换到理论值为50欧姆微带线上,随频率变化范围很小了,没有落在实轴上的部分了。

楼主:
对计算值50欧姆的线,换了一种方法,分别记录短路时圆图最左侧阻抗、开路时圆图最右侧阻抗,相乘后开方,计算出阻抗约为53欧姆:

网友A:
后面的50欧传输线已经非常好了

误差来源主要是校准件,理论上普通电阻在高频时会有一部分电容影响,精确测量还得用HP或者RS的专业网分+校准件

网友:
短路开路,误差太大了,计算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50欧传输线已经非常好了

误差来源主要是校准件,理论上普通电阻在高频时会有一部分电容影响,精确测 ...

是啊,对于专业人士,无论是我这焊接测试方法、还是几百块钱的业余开源网分,都是不入流的。专业测试设备过于昂贵了,能做到这样也算是大体有个概念了。

楼主:
顺便测试了一下,共面波导如果做隔层参考,第二层完全挖空与局部挖空,测试差异并不明显(测试时两个负载电阻阻值的差异对测试结果的影响可能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计算值50欧姆的线,换了一种方法,分别记录短路时圆图最左侧阻抗、开路时圆图最右侧阻抗,相乘后开方,计 ...

对计算值50欧姆的线,换了一种方法,分别  “记录短路时”   圆图最左侧阻抗、“开路时”     圆图最右侧阻抗,相乘后开方,计算出阻抗约为53欧姆:

记录啥东东短路时和开路时?    是传输线 的另外一端短路和开路吗?

不是应该 按照你传输线匹配的目标接吗?

比如:  传输线设计成50,  则后端接50的终端阻抗;  如果传输线设计为75,  则后端接75的终端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计算值50欧姆的线,换了一种方法,分别  “记录短路时”   圆图最左侧阻抗、“开路时”     圆图最右侧 ...

接多大的负载都可以
因为史密斯图上所有参数都有,只不过哪种方便一些

传输线就像一个阻抗变换器,所以可以通过间接方式测量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多大的负载都可以
因为史密斯图上所有参数都有,只不过哪种方便一些

那个样子,不符合测试要求呢。

传输线如果50,  后面接 非50的阻抗, 就会有 S21的反射发生, 反射后,影响了 V-的值, 根据原理, 影响了驻波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样子,不符合测试要求呢。

传输线如果50,  后面接 非50的阻抗, 就会有 S21的反射发生, 反射后,影 ...

LZ只是想测量传输线特征阻抗,又不是做匹配

只要被测传输线两端阻抗已知就可以求解了

即使影响SWR也和测量阻抗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只是想测量传输线特征阻抗,又不是做匹配

只要被测传输线两端阻抗已知就可以求解了

影响了SWR, 对特征阻抗也有影响啊,  想想特征阻抗的公式  Z0= V/I

网友:
假如 入射端 匹配的很好(其实阻抗也不匹配), 单纯第二端口不匹配造成的度V-的影响, 已经影响了 VNA对结果的测量了

网友C(2021-02-24):
对楼主实践探索的精神表示敬佩。我看你的帖子之后也想自己测试一下的,手头也有nanoVNA V2,想验证一下双面板下的阻抗控制,从网上找到的资料,很多都需要支持TDR功能的网分,实在是条件有限。常见双面板的50欧阻抗控制对应的走线宽度约为33mil,通读了全部回复的内容,有所收获,不知道楼主后续继续研究的是否还有进展,比如你的开路、短路测试的方式有没有理论可以参考。

楼主(2021-06-16):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实践探索的精神表示敬佩。我看你的帖子之后也想自己测试一下的,手头也有nanoVNA V2,想验证一下双面 ...

开路、短路计算方法是请教群友的,应该是来源于课本里的方法,没去深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路、短路计算方法是请教群友的,应该是来源于课本里的方法,没去深究。 ...

谢谢回复,那有其他群友分享的方法吗,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那有其他群友分享的方法吗,想学习学习

当时也只是在一个群里问了一下,时间好久了,也没更多的资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也只是在一个群里问了一下,时间好久了,也没更多的资料了。

nanoVNA  接了延长线以后就发现测不准。你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用电脑软件的延长端口,每次测量都不一样。非常困惑。测试范围 2.4---2.5G   是SAA-2N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oVNA  接了延长线以后就发现测不准。你有没有好的方法。  我用电脑软件的延长端口,每次测量都不一样 ...

软件的延长端口是怎么操作的呢,好像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件的延长端口是怎么操作的呢,好像没用过这个功能。

选了菜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了菜单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直接带延长线校准之后再测试呢,使用软件计算的延长线不知道准确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