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24L01加天线距离传不远?且天线短路?

楼主(2020-10-29):
请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这段时间又调试上了NRF,但是NRF通信出现了我不好理解的问题,NRF购买的泽耀的成品模块(NRF24L01 + RFX2401C(PA+LNA)),还有其它的成品模块。应该不是模块的问题,因为4个模块都试了。

问题如下:
1:如图:板载的IPEX接头上:中间的点和外边缘短路(测量值仅3.2欧姆),请问这正常吗?按照我的理解,外边是接地的理解,但是中间的怎么就3.2欧姆这么小。

2:最终使用:IPEX转接线,转接到SMA座子上,但是发现传输距离特别近,有时候20公分都不到,大概就几米。如果把:IPEX线拿掉,不用天线也正常。请问我这样画线难道有错?(如图!)

网友A:
3.2欧是不是测的是匹配网络中的电感,看下原理图是否有串并L

网友:
建议楼主若有此疑虑去买那仅有三个固定引脚的 SMA 座子给替换掉就得了。

网友B:
我的蓝牙模块量的电阻更低,1欧左右,是正常的。

这个IPEX要注意不要焊反了

网友C:
我用的带PA的24L01 5欧姆,LZ用的胶棒天线是2.4G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欧是不是测的是匹配网络中的电感,看下原理图是否有串并L

网络中没有。
测试了两个,用的:天线 - 电感(附带两个对地电容) - IPEX中间。
怀疑就是:PA的天线引脚本身就是对地有3.2Ω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蓝牙模块量的电阻更低,1欧左右,是正常的。

这个IPEX要注意不要焊反了 ...

买的成品模块,而且是两种。不会焊接反的。
请教:SMA座上外部金属接地会有影响吗?因为我买的IPEX转SMA,外部SMA什么都没有接。(但是还没有回来,所以没有测试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带PA的24L01 5欧姆,LZ用的胶棒天线是2.4G的么

对的,都是2.4G的。

楼主:
现在不用怀疑是代码的问题。
因为NRF发送的结果都是:达到最大发送次数!说明从机没有反馈回来。

网友D:
射频不能以直流来算,3.2欧直流是短路了,2.4G可不算,确定不是电感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不能以直流来算,3.2欧直流是短路了,2.4G可不算,确定不是电感的阻值? ...

请问IPEX转SMA,然后SMA外面接地应该对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IPEX转SMA,然后SMA外面接地应该对的吧?

这个是没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没错的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

IPEX焊接头外面的屏蔽层我没有接到SMA上。虽然也是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原因:

IPEX焊接头外面的屏蔽层我没有接到SMA上。虽然也是地! ...

你不接地,SMA头上接的天线就不是振子天线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原因:

IPEX焊接头外面的屏蔽层我没有接到SMA上。虽然也是地! ...

这样连估计不行。
把ipex拆掉,用1根短线直接飞到SMA的信号pin上。

网友:
这么高的射频,几欧一般都是正常的,为了选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