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启停的555延时开关

楼主(2020-10-30):
      如图,是一个可以通过按键PB2触发,PB1停止的555延时电路,经实验验证是OK的。上电时U1输出为低,D1不亮;按PB2输出为高,D1点亮,延时一段时间后D1熄灭;按PB1可以随时停止计时,D1熄灭。
现在,我想通过一个按键实现上述功能,即:按一下PB2触发,延时一段时间关闭,延时期间再次按PB2关闭。我搜索了下,可以通过CD4013实现,但我手上没有这个片子,有没有办法通过555实现呢?恳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一个单片机就搞定的事情,用这些电路太,麻烦了。而且电容定时不稳定。

网友B:
开关换成那种直键开关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片机就搞定的事情,用这些电路太,麻烦了。而且电容定时不稳定。

用单片机是简单的,主要还是考虑成本方面,定时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换成那种直键开关可以不

按键是不带锁的轻触开关,这个跟开关类型貌似没关系吧!

网友:
成本更是单片机便宜啊,BOM成本低,贴片加工成本更少,你好几个芯片阻容的SMT成本就接近单片机自己了。

网友:
哪位上个可靠的单片机量产电路?f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是简单的,主要还是考虑成本方面,定时精度要求不高。

单片机不一定比这个555贵,可能更便宜

网友:
4位单片机,价格秒杀3条5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