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推荐低压3线无刷电机驱动IC

楼主(2020-10-30):
求推荐低压3线无刷电机驱动IC
电机功率很小,现在用的有刷电机是5V 200mA驱动,但是寿命有限,想换成无刷的电机,求推荐 5V能工作的无刷电机驱动IC,无刷电机是3根线的那种。 功率没什么要求,因为没什么负载。

网友A:
还有allegromicro的A5940,5941

楼主:
电机是BLDC

楼主:
好像是这个,这个芯片很好啊

网友B:
AM2825   http://www.junmintech.com/sxwgkzxp.htm   忘记说价格应该3.5以内,看量。批量用过比较稳定    A5941  便宜,电流小,没有用过  AM2355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allegromicro的A5940,5941

搭車問一下,有低電流低電壓,自帶 mos,帶運放的 FOC 驅動推薦嗎?大功率我用的是 DRV832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搭車問一下,有低電流低電壓,自帶 mos,帶運放的 FOC 驅動推薦嗎?大功率我用的是 DRV8323. ...

STSPIN32F0A

microchip ,infineon,技领都有类似产品,国产的旋X也有,但不是大客户的话,还是选国外的吧,国产的比国外的还牛逼哄哄,st的这个最具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TSPIN32F0A

microchip ,infineon,技领都有类似产品,国产的旋X也有,但不是大客户的话,还是选国外的 ...

STSPIN32F0A 感覺 IO 太少了,不算燒錄口的話,去掉 2 pin 串口,3 個 adc 輸入,2 個晶振,6 pin spi 接傳感器 (4 pin spi + reset + 中斷),只剩下 1 個 pin 了。

話說,這個 mcu 性能這麼差, FOC 不太跑的動吧?
硬件浮點也沒有,不想用定點,麻煩。

DRV8323 這個系列,我比較喜歡它的 PWM 接線,每一路只需要接一根就可以,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SPIN32F0A 感覺 IO 太少了,不算燒錄口的話,去掉 2 pin 串口,3 個 adc 輸入,2 個晶振,6 pin spi 接 ...

        这个芯片还不错的,我实际做过,使用SPI来接TLE5012B,2路电流采样,串口接RS485;20K 的PWM;2颗LED做微型交流伺服,就是那种3环控制,没有问题的,放心好了,速度环做到0.01RPM都没有问题。当然,IO数确实有点紧,但做性价比的东西还不错。
        英飞凌的1300是32M的主频,做这种伺服和无感FOC都没有问题,无感FOC跑14万转没有压力。当然,也可以上48M的1400,可以驱动2个电机,更爽。

        还有国内有个旋智的,应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但小散可能不会太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还不错的,我实际做过,使用SPI来接TLE5012B,2路电流采样,串口接RS485;20K 的PWM;2颗LED做 ...

哎,搞不懂,ST 要這麼省嗎,我平時點個燈都習慣上 STM32F103,這他喵 FOC 伺服給整個 4k ram, 32k flash, 主頻只有 48M 的 M0 核,難受。。。

你有做位置環,和 T 型加減速的位置規劃嗎?都懷疑 ram 和 flash 不夠用。官方的庫支持到哪個環?庫佔用多少資源?

我要做個小車,4 個 FOC 電機,成本還真是個問題。。。
如果用 STSPIN32F0A,想用單線串口總線,如果用單線串口,就沒法用它 rom 自帶的 IAP 固件升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哎,搞不懂,ST 要這麼省嗎,我平時點個燈都習慣上 STM32F103,這他喵 FOC 伺服給整個 4k ram, 32k flash ...

        我做了3环控制,当然包括位置环了,也有梯形加减速。
       库就不想了,用的固件库做初始化。
       升级代码没搞过。据说有串口可以拿来刷程序。
        你看下这个http://www.spintrol.com/,有集成的,特别符合你的需求,据说DJI的电调用的就是这个。
        不过这个公司很屌,我们想询问下样片,他们的代理二话不说,居然直接建议我们用英飞凌的芯片,这他妈对客户的态度可见一斑,让我们有理由拒绝所谓的国产芯片,不存丝毫念想,做老外芯片的忠实客户,哪怕价格高,匹夫工程师还是有选择权的。

        你要做类似机甲大师的轮毂直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2825   http://www.junmintech.com/sxwgkzxp.htm   忘记说价格应该3.5以内,看量。批量用过比较稳定    A ...

谢谢您的答复,价格很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价格很合适

不用谢,这家供应商,小批量比较麻烦。提前告知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谢,这家供应商,小批量比较麻烦。提前告知您

直接买一盘,好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做了3环控制,当然包括位置环了,也有梯形加减速。
       库就不想了,用的固件库做初始化。

類似,做一個 3 輪車,載着我的 MBrush 打印機,打印更大區域的圖案,另兩個軸是噴嘴清洗機構。
輪子是電機直驅,對精度要求比較高,位置環要鎖的很緊,不能太軟。

昨天計算 IO 的時候,沒計算 ABI 編碼輸入,我喜歡直接 SPI 讀取數據,不使用 ABI。
不過,ST 的庫貌似只支持 AB 2 線輸入。還有是,電機電流卻是 3 路的,爲啥不用兩路,另一路直接計算出來?
這麼算下來,IO 更不夠了。

昨天申請 ST 源碼網頁出問題了,今天再次申請,提交成功了,等對方審批。
想看看它怎麼實現只用這麼少資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類似,做一個 3 輪車,載着我的 MBrush 打印機,打印更大區域的圖案,另兩個軸是噴嘴清洗機構。
輪子是電 ...

用库的话,效率会很低,建议用固件库,我是这样搞的。
2个电流采样,编码器用ABI模式或SPI,好像MPS的比较不错,英飞凌的也很好,甚至你用SIN/COS的自己解算,一颗也就3块钱,SOT封装,体积很小,还有更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库的话,效率会很低,建议用固件库,我是这样搞的。
2个电流采样,编码器用ABI模式或SPI,好像MPS的比 ...

3块钱的,模拟输出,啥型号?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块钱的,模拟输出,啥型号?
谢谢!!

嗨!哥们
TLV493
找英浩林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买一盘,好买吗

直接买整盘好买,希望能把价格压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嗨!哥们
TLV493
找英浩林工

谢谢!!
早上看了一下,是i2c输出,刷新率最高就100hz,太慢了,哈哈,虽然便宜,还是做不了电机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谢谢!!
早上看了一下,是i2c输出,刷新率最高就100hz,太慢了,哈哈,虽然便宜,还是做不了电机应用。{ ...

那估计得用2个线性霍尔了,像大疆一样,不过据说很有难度,我还没试过,5012够可以了。

你有兴趣搞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估计得用2个线性霍尔了,像大疆一样,不过据说很有难度,我还没试过,5012够可以了。

你有兴趣搞下看 ...

4个线性hall就可以!!90度放置!
2-2运放减法,一个cos,一个sin。
非常好用啦,哈哈,有产品用过!的确成本也不算太便宜,只是这种方式比较适合电机轴穿透型电机,没办法屁股安装50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4个线性hall就可以!!90度放置!
2-2运放减法,一个cos,一个sin。
非常好用啦,哈哈,有产品用过!的确 ...

好,按你的方法试试,多谢!

大疆用的是2个,还有线性霍尔多少钱?有型号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