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开发君正T20、T31平台,各位坛友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互相探讨。

楼主(2020-10-30):
MIPS架构平台,跑linux,主要应用于视频处理,wifi摄像头之类的。加入项目大概一两个月了,除保密内容尽量与坛友分享。

网友A:
消费类的产品?要达到什么要求才能得到技术支持和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消费类的产品?要达到什么要求才能得到技术支持和资料?

官網有淘寶鏈接,直接買開發板就可以。

网友:
之前在智能门锁项目上用过君正的方案,技术支持做得挺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官網有淘寶鏈接,直接買開發板就可以。

去年也是买的全志的开发板,后来深入设计的时候联系原厂技术支持,无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年也是买的全志的开发板,后来深入设计的时候联系原厂技术支持,无果! ...

如果你很熟 linux(譬如你平時用的主系統就是 linux),用君正基本上不需要支持。

我曾經也試過用全志,根本進行不下去,當時用 tf 卡跑系統,連 kernel 應該 dd 到什麼位置這一件事就把我難倒了。

网友:
支持,跟着学学,分享资料看看。

网友C:
楼主,请问:
它的fast boot有没有测试过多快?

网友:
淘宝没有T31啊

网友B:
有的,左邊分類點一下 T31

网友:
海思替代品?

网友D:
做wifi摄像头用到了哪些开源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
它的fast boot有没有测试过多快?

君正有一个不开源的Uboot快起系统,基本上1S调Kernel,2S内主进程启动没啥问题。这还是程序比较大的情况。

楼主:
AI能力差一点。但是感觉用在低端产品上绝对是能打平的,成本还低一些,出货周期也友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wifi摄像头用到了哪些开源软件

这个,硬要说的话就是随便来个linux,然后下个vscode就能开发了。。。SDK和交叉编译工具都是芯片方给的,他们一般会看你公司情况给你开源。如果用量很小就几乎都是闭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硬要说的话就是随便来个linux,然后下个vscode就能开发了。。。SDK和交叉编译工具都是芯片方给的, ...

这些都是基本得吧,必须给,我是指wifi摄像头 远程监控方面,也是开源软件修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都是基本得吧,必须给,我是指wifi摄像头 远程监控方面,也是开源软件修改吧 ...

不是开源的。我们公司自己的平台,自己的服务器什么的。协议就是个UDP。远程app服务器啥的我没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左邊分類點一下 T31

不可能啊,整个店里就三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左邊分類點一下 T31

看到了,不是官方的,是合肥店

网友:
想了解一些WIFI摄像头的知识,我是贸易商,但是在选供应商的时候,就尽听他们忽悠,几十块的方案,给我报个几百,所以想深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大佬,能不能教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左邊分類點一下 T31

感觉业余玩玩的话,会了芯片也不好买吧

网友:
这个芯片最近不好买吧,海思缺货让t31也跟着热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君正有一个不开源的Uboot快起系统,基本上1S调Kernel,2S内主进程启动没啥问题。这还是程序比较大的情况 ...

这个uboot和kernel怎么获取的,我这段时间帮另外一个公司开发,T21,T31确实2s进主程序,系统起来uboot和kernel没有任何打印。

网友E:
请问T31的GPIO控制在应用层怎么搞?不用sysfs GPIO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硬要说的话就是随便来个linux,然后下个vscode就能开发了。。。SDK和交叉编译工具都是芯片方给的, ...

windows下开发,要装虚拟机?

网友G:
淘宝买开发板,可以获得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买开发板,可以获得资料吗

应该可以。但肯定不是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T31的GPIO控制在应用层怎么搞?不用sysfs GPIO

额,好像没有别的方法了。我们也是用的sys。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ndows下开发,要装虚拟机?

当然。推荐Ubuntu18.04 .可以的话最好装32位的。64位系统的需要装32位支持包。因为交叉编译工具是32位的。

网友(2020-12-09):
sdk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
T31里面嵌入了一个RISC V ,大家有没有知道如何开发?听代理说里面还有一个DNN的加速器,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网友:
t21在哪儿买,淘宝搜不到

网友:
啥都没看到分享??

网友H:
真搞不懂国内得君正,海斯这些厂家,芯片资料开发包为什么搞的神神秘秘

网友:
国产芯片的尿性,资料总要藏着掖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搞不懂国内得君正,海斯这些厂家,芯片资料开发包为什么搞的神神秘秘

人员太少。忙不过来。产能基本被大客户吃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好像没有别的方法了。我们也是用的sys。

谢谢楼主。可不可以加一下扣扣或者VX?

网友:
为啥国产的芯片资料都这么神秘?,官网根本就找不到开发相关资料,不知道遮遮掩掩为何

网友I:
编辑一下,看到X2000和 1520之类的,DS里有,基本覆盖了工业级范围,只有T20 T30没有DS下载所以没标注
====================
想问下君正的这些CPU有工业级的么?老实说国产化平台这个指标还是很重要的,官网随便找了T20 T30的看了一下,没标

网友:
有开发板卖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辑一下,看到X2000和 1520之类的,DS里有,基本覆盖了工业级范围,只有T20 T30没有DS下载所以没标注
==== ...

T20 T31都没工业级。甚至T31温度高了直接丢固件
我们这边好几例过70度直接不开机了,返回来查找问题发现kernel都不见了,就一个boot在跑。

网友(2021-01-17):
啥保密内容,芯片资料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T20 T31都没工业级。甚至T31温度高了直接丢固件
我们这边好几例过70度直接不开机了,返回来查 ...

固件存在外面 flash,flash 數據丟了怪 cpu 不太合適吧?

據説,有些大牌工控公司準備用君正。

网友:
打算t21方案有玩的不

网友:
t31现在多少价位?货源紧张么?好买不?

网友(2021-02-26):
T31用哪个版本的系统多少位,网上有的说是ubuntu18/32位的,有的说用64位的

网友:
有大佬讲一下这个环境搭建过程吗

网友(2022-09-29):
楼主可以讲讲这个环境搭建过程吗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很熟 linux(譬如你平時用的主系統就是 linux),用君正基本上不需要支持。

我曾經也試過用全志, ...

君正的片子单独建个文件夹写IO的应用,或者其他外设的应用;会不会涉及到其他地方的makefile和.mk文件的修改;最近买了个君正的X2000板子,只会用他们的cmd_gpio get_func pc09,来查看或者设置端口;想写个点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谁搜到了相关的资源也请贴出来看看。如何搭建

网友:
http://www.coder100.com/index/index/content/id/1820925
sdk 要收钱

网友J: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 ... tm_relevant_index=2

csdn的谁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qdog2012/63188624?spm=1001.2101.3001.6650.1&utm_medium=distribute ...

你直接买个官方的开发板,从官方下载资料就行了,里面有教程,官网开发板巨贵,而且基本没技术支持

网友(2022-12-02):
楼主你好,看到宣传有一款c100的片子,感觉比较适合我,你是君正的代理吗

网友(2023-01-12):
请问有没有T41的芯片资料?能否共享给大家?

网友K:
对他家快速启动方案比较感兴趣,
不过市面上各家IPC快起方案貌似都没有公开资料/SDK

网友(2023-02-16):
引用 网友K:
对他家快速启动方案比较感兴趣,
不过市面上各家IPC快起方案貌似都没有公开资料/SDK ...

买一块开发板,就可以有资料了,只是开发板真是块,动不动2k块。还需要他们公司的授权,git拉下来

网友(2024-04-09):
有没有人拿 T31 做  USB 摄像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