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个案子选FPGA,一搜发现MAX10的帖子和应用网页很少

楼主(2020-10-30):
这个芯片用的很少吗? 网页包括本坛关于MAX10 的讨论都很少。
想选个E144封装的。
没人用的话就还是考虑Cyclone 4了

网友:
max10 不用外挂EPCS,很方便啊。但是价格贵。

网友A:
其實挺多的,因爲 fpga 不同型號甚至不同廠家,基礎功能區別不大,所以不需要特別討論。
verilog 的跨平臺比 c 好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實挺多的,因爲 fpga 不同型號甚至不同廠家,基礎功能區別不大,所以不需要特別討論。
verilog 的跨平臺 ...

原则上,完整支持verilog01的综合器没有任何平台相关性,不存在任何库依赖性,只要接口时序匹配就能工作。c++如果用到stl之类,换个版本的编译器传stl类基本上不可能跑起来(结构体长度每个版本都不一样)。

网友:
正在用MAX10,摸索中

网友:
256的bga只要4层板

网友:
感觉ALTERA被INTEL收购后都快要黄了的感觉。XILINX那边新品一个接一个,ALTERA啥也没有,还是以前那几款。

网友:
塞灵思现在也被收购了

网友C:
FAE推荐cyclone 10 lp也不错,不建议使用cyclone4了

网友:
cyclone 10 lp 有没有PIN 2 PIN 兼容  cyclone4的?

网友:
cpld 首选lattice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完整支持verilog01的综合器没有任何平台相关性,不存在任何库依赖性,只要接口时序匹配就能工作 ...

哈哈,不同厂家的ip核也是不兼容的啊,就跟不同编译器的stl不兼容一样。。。
除非你全自己写,不用任何ip核。问题是fpga里面的某些资源比如乘法器/双口ram什么的,好像无法自己写岀来,只能用厂家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FAE推荐cyclone 10 lp也不错,不建议使用cyclone4了

cyclone 10 lp 感觉和 cyclone 4 E没实质的差别和进步。感觉唯一像样的是 cyclone 10 GX,有10几G的高速接口 支持DDR3,价格又不贵,1000左右。但几年过去了  还没看到国内有开发板。Altera 好就停止在 cyclone 4 E了。再看看xilinx  什么鬼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哈哈,不同厂家的ip核也是不兼容的啊,就跟不同编译器的stl不兼容一样。。。
除非你全自己写,不用任何ip ...

你不知道什么叫通用接口吗? 底下再封一层就实现无缝兼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什么叫通用接口吗? 底下再封一层就实现无缝兼容了。

那不就是了嘛
C++你多封一层都可以在windows和linux上兼容了,这并不算它的兼容性好啊。
兼容性只能算就那样了。。。换要底层还得移植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cyclone 10 lp 感觉和 cyclone 4 E没实质的差别和进步。感觉唯一像样的是 cyclone 10 GX,有10几G的高速 ...

a被i收购后去玩ai,结果ai没玩好,其他原有市场也玩丢了
接下来按摩店要买x,怎么玩法师母已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是了嘛
C++你多封一层都可以在windows和linux上兼容了,这并不算它的兼容性好啊。
兼容 ...

不用移植啊。底层ip封个壳就彻底完事了啊。你当是软件程序还要兼顾编译器版本,库版本,代码一致性?fpga不存在的!只要时序一致就能直接用。

网友:
关于fpga的讨论本来就很少,fpga越来越边缘化了,只要有点量,都直接去做asic了